[电脑] 4K5撸了台坛友的e-HOTEL/ATOM下载机,拆开看看先!

楼主(2019-02-26):
现在M币换购区真是方便,坛友间可以交换,这点比老版好多了,偶在里面陆续换了不少玩具
这不,前段时间看到坛友出带电源的ATOM小主机,主板+机箱+电源+包邮合计仅4500M,没玩过,就撸了
到货自然得拆开看看

全部
快递到手里面叮当响,原来是电池和挡板掉出来了

电源规格

三围:270x210x65

前面板

坛友戏称酒店牌
偶估计是商务酒店房间用的小主机

带俩前置U口

想必还有带CF卡插槽的版本

背面
缺少块挡板

通用5.5 DC插座

看来在坛友手中也吃灰多年

侧面有排风扇和散热孔

开盖了
机箱质量不错,铁板很厚实

机箱内部全貌

带160G硬盘
可惜后来看S.M.A.R.T. 红的好多,快挂了

看样子这个盘架还可以装个笔记本光驱
或者第二块硬盘(中间4孔)

拆掉盘架,背面

这样可算看见里面了

小主板

12V转ATX电源

前置USB小板
看基本空着的焊盘,貌似有什么扩展功能

楼下看细节

楼主:
继续看细节电源插座

机箱风扇

ATX电源线束

前面板的指示灯
不知道是电源还是硬盘灯

开关、灯插口上还带了DIY的灯

内存一条

威刚万紫千红系列DDR2-800 1G

只剩板子的机箱

掏出的一把线

12V-ATX电源转换板

扫掉好多灰
主板是170x170的mini-ITX规格
带风扇的散热器下应该是北桥,边上小散热器下的是阿童木

主板型号:信步SV-ATOM104
简介:
主要用于工控机、POS机、排号机等
集成ATOM N230 1.6G CPU,使用24针电源供电(兼容20针),集成显卡声卡网卡
支持DDR2台式机内存,2个SATA接口,1个40PIN IDE接口,1个100M网口
4个USB口(含2个可扩展),4个COM口(含3个可扩展),带PCI,音频3.5口

电池槽断边了,所以电池自由放飞

BIOS芯片

ITE的端口扩展芯片等

其他一些IC

板子背面
只有极少的阻容

这个凌动主板确实比较紧凑,ATOM 230的U差了点,好在功率只有4W
下步是先把它点亮,再折腾系统啥的,搞成下载机或者NAS啥的

---------------------------------------
190305更新:
折腾不认盘等问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77

网友A:
这价格,值了,至少还给个机箱、电源、硬盘。

网友B:
谢谢分享,值了,我还以为4k5rmb,后来想起来在积分商城见过,哈哈

网友C:
4K5是否=4500 还是4块5 。。。。。。

网友:
引用 网友C:
4K5是否=4500 还是4块5 。。。。。。

4500m币吧
一样有意义有意义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4K5是否=4500 还是4块5 。。。。。。

45RMB.太超值了。

网友:
吓我一跳,还以为是4500人民币呢。

网友:
Intel 945GC + Atom 230

做好心理准备,这货功耗不低

才是低功耗

用过类似的,功率奔着30去了

网友:
挺便宜的,就是很性能一般。

网友:
便宜是便宜,用来干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价格,值了,至少还给个机箱、电源、硬盘。

偶就是看还不错,起码还有电源、机箱可以用来装车机

网友:
45还可以,换个大点的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值了,我还以为4k5rmb,后来想起来在积分商城见过,哈哈

哈哈哈,4K5的M呀,里面还包括运费2K5:titter:

网友:
4500M?这一堆才¥45,挺划算的也

网友:
小巧方便 45RMB玩玩挺好,该有的都有了

网友:
这个我也看见了,可惜一没4K5的M币,二暂时用不到。能把东西摔出来,估计快递也是相当暴力了,硬盘应该单独拆下来多包几层气泡膜放着,也许原来是好的,被快递搞成了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4K5是否=4500 还是4块5 。。。。。。

4500的M币啦,4500软妹币谁会撸?

网友:
谢谢分享,元首又撸到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