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霸龙小电钻拆解

楼主(2019-02-26):
同事送的,说开关坏了,送我捣鼓。为了不欠人情,买了两包烟回礼。接下来拆开给大家看看,值不值两包烟。自己不抽烟,所以每次买电子垃圾时都是这么安慰自己的,就当买两包烟吧!哈哈哈。

经过一番折腾,把开关喷了点神油,机器可以顺着转了,但是反转不行,开关塑料坏掉了。
纯属娱乐吧。

网友:
自己喜欢就值得

网友:
欠人情是个事情

网友:
两包烟肯定是值的
木牙膏了,等送货ing

网友:
看成色还不错,把开关修好或更换就完美了。

网友:
挺好的  正反开关想办法修复下

网友:
BM3451 系列----3/4/5 节可充电电池保护IC
产品概述
     BM3451 系列是专业的3/4/5 节可充电电池保护芯片,具有高集成度的特点,适用于电动工具,电动自
行车以及UPS 后备电源等。
     BM3451 通过检测各节电池的电压、充放电电流以及环境温度等信息实现电池过充、过放、放电过电流、
短路、充电过电流、温度保护等保护功能,通过外置电容来调节过充、过放、过电流保护延时。
     BM3451 提供了电池容量平衡功能,消除电池包中各节电池容量差异,延长电池组寿命。
     BM3451 可以实现多个芯片级联,对6 节或6 节以上电池包进行保护。

网友A:
那就得看什么烟了,两电池一般的烟肯定值了,电钻算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得看什么烟了,两电池一般的烟肯定值了,电钻算送的

10元一包的中南海

网友:
谢谢分享。。。两包什么烟?不会是100多一包的那种吧。。。。

网友:
两包烟绝对值了,机器很不错

网友:
电池可以的话,两包烟还是值得

网友(2020-07-15):
做工真心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