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各为帮忙看看这样行不行?晶体管测试仪

楼主(2019-02-26):
用这个耐压测试仪,接到晶体管测试仪里面,300V行不行?请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
这是要干什么啊

网友:
要改程序的吧?应该是

楼主:
主要输出300v行不行?输出35V是可以的

网友:
300v?你看看AT芯片的耐压再说

网友:
一般没有直接把三百付送进芯片的吧

网友(2022-03-25):
要改采样,改下代码,有人做过100V的,你这300V要干嘛。

网友:
可以,需要把待测二极管端电压分压1/60输入到采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