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给精科(JINGKE)石英钟更换机芯(一波三折)

楼主(2019-02-26):
精科(JINGKE)石英钟更换机芯(一波三折)
亲戚家里的一个旧石英钟,不会走时了,看上去功能(小玩意)比较多,里面上部有个可以左右摆动的摆,下部还有个左右旋转的装饰品,外壳估计清洗干净后比较新,就拿来折腾折腾,先把外壳清洗干净,拆开更换机芯(手里刚好有个能够走时的旧机芯,把它更换上去),把小玩意用的电池盒子清理一下安放电池后,摆能够左右摆动,下部的装饰品也能够左右旋转了,!。正看玩的开心,一不小心石英钟摔下来了(临时安放的,不牢固),石英钟塑料外壳底部破了好几块,哈哈哈!家里领导刚好看见:幸灾乐祸的说:看你天天瞎折腾,这下子只能够丢垃圾箱了。。。!真的只能够丢垃圾箱吗?就是不丢。。。。。。。!就是要折腾。。。。。!就是。。。。!
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生活嘛,就是折腾,并快乐着

网友:
好还念这种转的

网友A:
转的应该是有什么小电机吧
木牙膏了,等送货ing

网友:
时间久了,老化了

网友:
飞哥是不是见把钟修好了,见没有什么意思就有意摔坏的再修补,这样才有意思

网友:
楼上说的好有道理样子这样才可以有理由折腾

网友:
谢谢分享。。。。。每个垃圾佬的背后,总有一个幸灾乐祸的人,恨不得把这些垃圾都扔了。。。。

网友:
那种柱子粘接牢靠吗?

网友:
外面这么好看,里面也是普通机芯

网友(2019-04-04):
引用 网友A:
转的应该是有什么小电机吧
木牙膏了,等送货ing

不是电机。
固定线圈通电推动磁铁转动,转到极限位置撞击弹性柱(细杆)再反弹回来。再通电周而复始。

网友(2019-12-05):
对座钟底下那个国产左右旋转器感兴趣,日本丽声钟和精工很多有这个装置,不知叫什么名称,淘宝找不到,有高手知道的告知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