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联想笔记本20v电源电压能改到25v吗

楼主(2019-02-26):
想做一个焊台,大家知道需要24v3A电源,没有合适的,想把20v联想电源改了,不知道可以吗?还有这个电压最高可以改到多少?

网友A:
原装的联想笔记本20v电源可以改到25V,只改过原装的,要改动或去掉过压保护电路的二极管,这个山上的理论上应该更好改。。。

网友B:
楼主如果接白光t12,不要改就可以了,你试试。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你可以咨询一下论坛的大神 @温力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联想笔记本20v电源可以改到25V,只改过原装的,要改动或去掉过压保护电路的二极管,这个山上的理论上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接白光t12,不要改就可以了,你试试。

就是t12,也知道24v就是开机一瞬间,基本用不到,还是想完美一点

网友C:
先砸开看看,跑跑线路。就知道怎么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砸开看看,跑跑线路。就知道怎么改了。

网上截得示意图,目前还没有电源

网友(2023-01-05):
我都有个20v的但是不知道如何调啊,我想改成一个可调的电源

网友:
应该直接可以用的。我用的点餐机用的就是临时接的笔记本19v 的电源,可以正常用。

网友:
我手上刚好有还砸开了

网友D:
下面是图片;这个看外壳像是原装

楼主(2023-02-09):
引用 网友D:
下面是图片;这个看外壳像是原装

非常谢谢,已经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