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洗衣机排水器(又叫牵引器,型号PKD-601)

楼主(2019-02-26):
      老姐家的洗衣机坏了,故障现象是不能排水和脱水甩干,我试机时发现有嗡嗡声,排水牵引器却没有动作,牵引器失灵导致排水阀不能排水,电脑板检测不到水位无水状态,自然不能进入下一个流程。
      拆下牵引器检查,发现是电机磁芯与齿轮分离,不能同步转动,我清除油污后,用808硅橡胶来粘接磁芯与齿轮,顺利修复牵引器,安装回去后故障排除。

楼主:
拆修洗衣机排水器

网友:
我修的那个也是这个故障

网友:
感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厉害厉害,零件级维修,要是我就直接换件了,特别懒哈哈

网友:
我的洗衣机也是不排水了

网友A:
老朋友 :这个原件,原来是排水牵引器 ,进水有时候也嗡嗡嗡的,十多秒后才打开进水口,是故障现象嘛 ?

网友:
我也修过,用AB胶沾上,已用几年了,

网友:
买电器还是要买大众牌的,配件多又便宜。

网友:
确实和齿轮分开了,打滑

网友:
谢谢分享。。。。。我有一只跟这个一模一样的,可惜都没机会用上。。。

网友:
楼主的帖子都是科普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朋友 :这个原件,原来是排水牵引器 ,进水有时候也嗡嗡嗡的,十多秒后才打开进水口,是故障现象嘛 ? ...

进水阀是电磁阀的,嗡嗡响可能固定螺丝有点松了,十几秒出水有可能是进水阀有点堵,可以卸掉水管用牙刷清理一下,进水口一般都有滤网。

网友:
过年前我家LG也坏了一个牵引器,结构也是差不多牌子不同,

网友:
我家里那个也是索引器坏了,塑料配件,不想修就买个新的洗衣机了

网友(2020-11-18):
我的嗡嗡响 能洗不能脱   昨晚刚拆了 安装后多出一个件    还是不伸缩

网友:
这个是小天鹅4KG波轮全自动洗衣机的牵引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