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一个汽车上的小黑盒子

楼主(2019-02-26):
上班路过汽修店,看见一个小黑盒子,捡回来拆开看看。
就是它——小黑盒子。右侧带一排8只插针。

底部,两只螺丝。

拆掉两只螺丝,打开。

看看板子。

板子背面。

跑一下电路。通过测量,有一只继电器常闭触点接触电阻比较大。

看电路有点像转向闪光控制器,感觉还不是。
谢谢围观!

网友:
看电路 是 控制  正反转的电路。猜测 是不是  升降玻璃 的控制盒?

网友:
汽车防盗器上附带的

网友:
嗯嗯,有图就方便分析了
看电路貌似有延迟关断的,可惜不知道外面接的啥
等板砖

网友:
看起来不是控制电机正反转用的

楼主:
仔细分析一下电路,感觉应该是玻璃升降控制,电机接MD和MP,升降开关接SD和SU。RD和RU是司机一侧的控制开关,与SD和SU是并联的。

网友:
可以拆两个继电器用

网友:
这是防盗闪双闪用的.

网友:
楼上都是不对的 修车的告诉你这是中控盒 控制门锁马达正反转从而实现开锁关锁 主控门锁上有微动开关 给盒子信号控制继电器控制门锁电机 可以单独用也可以配合防盗器主机遥控开锁关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