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号称是飞机件的按压式开关(TOP ECE FO214)

楼主(2019-02-26):
据说是AB上的开关,后来改到地面教学用,当然我无从查证,应该是真的。
现在开关功能是好的,但指示灯不亮......

骑兵外观 made in france

侧面示意图 ABS0951B3L

后面 的接线柱们。已经拆下一个小开关模块。

里面带3个开关模块,外加LED指示灯。
显然,那个FPC带子中的铜线部分已经在长久的活动中断开了。

修??
焊根线上去,估计也扛不了多久。
自己剪一截FPC怼上去,可能也就比焊线强那么一点点,毕竟是个活动部件。
报废吧。
这个东西是不单独卖的,要买就整个面板一起,所说上千欧刀......

楼主:
补个图,断裂处看得清楚点

网友A:
看起来是死折的,fpc这种东西,要压圆角的。估计是哪里卡着了,死折了。

网友:
专用部件贵是正常的,用句老话说,蝎子粑粑——毒(独)一份,其他地方买不到,他要多少是多少。

网友:
焊四根软件进去吧

网友:
焊四根线进去估计更耐用吧,当然如果是在飞机上是绝对不允许的,地面无所谓了。

网友:
这玩意挺漂亮的

网友:
也建议焊接导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死折的,fpc这种东西,要压圆角的。估计是哪里卡着了,死折了。

我以前买的两个凌阳icatch运动相机,也都是感光片排线死弯断路,导致无法开机。两个联咏运动相机感光片,直接焊在在电路板上,设计比较成熟。

网友:
可以用相似的柔性电路板修补。

网友:
楼主这是飞机黑盒子赶紧收藏

网友:
确实是飞机上的,不过这类型的开关有单独卖的。国内卖的基本也是进口的代理,单一功能的也上千。好处是不用接线焊线,底座插上就好用,固定都省了

网友:
用硅胶线焊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