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华为新猫HS8346R5首拆

楼主(2019-02-26):
联通200M宽带华为新猫HS8346R5首拆,这个猫特别小,看上去贴补小巧,4+1lan口 +2.4G WiFi,lan口是1千兆+3个百兆

CPU是SD5117M ,内存集成的,通过TTL 查看到集成的内存是256MiB ,还好

pcb上的版本号是hs8145HA verB

楼主:
如果需要接ttl 还需要在正反面还要补电阻,我补电阻的时候,差点把光纤烫坏了

网友A:
华为可以啊,全部是自家的处理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为可以啊,全部是自家的处理器

估计光模块那部分还没有纯自产吧?

网友C:
SD5117M什么参数?华为的光猫可以,自用的HS8546V。路由器都设置成AP模式了,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估计光模块那部分还没有纯自产吧?

全系统芯片全部自产那就真不得了了,绝对全球数一数二的了!

网友D:
你们说这个东西这么大的内存和闪存,里面会不会运行着什么奇怪的程序呢
TP-LINK的千兆纯猫 GP110 才 4M flash 32M ra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系统芯片全部自产那就真不得了了,绝对全球数一数二的了!

三星就是这样了,差不多整个韩国都是三星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说这个东西这么大的内存和闪存,里面会不会运行着什么奇怪的程序呢
TP-LINK的千兆纯猫 GP110 才 4M fla ...

内置各地各运营商的配置文件太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SD5117M什么参数?华为的光猫可以,自用的HS8546V。路由器都设置成AP模式了,哈哈哈。 ...

处理器的参数ttl 日志里边看不到,只有启动时候显示的Ram 是256MB, ROM 也是256MB

发热量很小,工作时候芯片只是温的的,不用加散热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处理器的参数ttl 日志里边看不到,只有启动时候显示的Ram 是256MB, ROM 也是256MB

发热量很小,工作时候 ...

海思的发热都很低,SD5116双核1.6默认都没加散热片。我的光猫到手后自己加了散热片,华为在HS8145V上面给5116加了个迷你散热片。你摸摸光模块发热高不,我这俩光猫大冬天光模块不加散热片时设备里显示40多度。加了散热片后20多度,光模块温度高了会加速老化过程。

网友:
用料密密麻麻啊,看起来还带WiFi功能的

网友E:
也是个垃圾猫,很是不理解,为啥只给一个1000M LAN口呢?

网友:
如果运营商不是默认光猫拨号的话真应该出厂默认关闭wifi,自从光改以后周围全都是CU_XXXX的WIFI,总觉得会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是个垃圾猫,很是不理解,为啥只给一个1000M LAN口呢?

的确很债的样子,和高端猫差别太大了,走线,布局一点都不讲究,价格便宜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需要接ttl 还需要在正反面还要补电阻,我补电阻的时候,差点把光纤烫坏了 ...

TTL要补什么地方
顺序是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们说这个东西这么大的内存和闪存,里面会不会运行着什么奇怪的程序呢
TP-LINK的千兆纯猫 GP110 才 4M fla ...

光猫的软件比路由器复杂多了,运营商要求预留的插件空间都128MB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光猫的软件比路由器复杂多了,运营商要求预留的插件空间都128MB了

这些插件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插件是干什么用的呢

光猫状态上报、远程设置、手机APP控制等等

网友:
现在不都是推GPON了么 ,怎么还有新装EPO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