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VIPer12A方案5V充电器 附改输出电压电流方法

楼主(2019-02-26):
家里有一些MiniUSB接口的小电器(有的是二极管降压充电的,不适合使用电压高的充电器),小电流充电,为了充电方便就直接改装了一个MiniUSB接口的5V充电器,SO-8封装VIPer12A方案。最近,这个改装的5V充电器在使用过程中故障了,无输出,拆开看了下,没有明显损坏,简单测了一下,高压端的保险电阻断路,输出端整流二极管短路,没有修的必要了。又找了块早期购买闲置的5V电源板,韩系小电流电源板,DIP-8封装VIPer12A方案,做工看着还可以,改装了一下,继续使用。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注:改装时没有拍照,有些图片是改装后补拍的。

早期购买的5V电源板,韩系小电流电源板,做工看着还可以,板号STA3S Ver 2.0,生产日期2003.10.31,实测空载电压5.5V,最大输出电流600mA;电源控制芯片为DIP8封装的VIPer12A,可扩流至1.2A左右。以前用来改装6V电源,给电子血压表使用,效果还可以。

电源控制芯片为DIP-8封装的VIPer12A,VIPer12A是ST(意法半导体有限公司)于2002年出的单片小功率开关电源芯片。这款芯片是为在高达5W(美标电源输入电压范围)或10W(欧洲电源电压)二次输出功率的脱机电源中使用而专门优化设计的产品。其封装形式采用结构紧奏的SO-8或DIP-8,并在内部集成了专用电流方式PWM控制器和一个高压功率MOSFET,其中MOSFET采用了一项耐用、专利的智能电源技术,该技术允许输出电流垂直过硅片。负责提供控制逻辑的VDD管脚具有强大的输入电压能力(8~40V有用范围),这使得VIPer12A特别适合在电池充电器(包括锂电池)的壁挂式适配器以及电视和监视器的待机电源系统中使用。

LED指示灯没有安装

调整电阻R16(4R70/4.7Ω)、R17(4R70/4.7Ω)、R18(4R70/4.7Ω)、R19(4R70/4.7Ω)阻值,可改变输出电流大小。R16、R17、R18、R19并联,减小这里电阻阻值,可增大输出电流;在R16、R17上各并联一个1Ω(1R0)电阻,实测输出最大电流在1.2A。默认是600mA。
调整R10(302/3KΩ)、R14(222/2.2KΩ)电阻阻值可改变输出电压。
要加LED指示灯的话,还需要焊接一个限流电阻,取值范围建议在510Ω—2K之间;LED指示灯的亮度和限流电阻阻值成反比。

next

楼主:
补焊好LED指示灯,调整好输出电压,接好线。

默认空载输出5.5V,有点高,在R10(302/3KΩ)并一个10KΩ,实测输出5.03V,符合使用需求;电流这里不改了。
加了绿色LED指示灯,焊接了一个510Ω的限流电阻。

测试无误后,组装起来。

换下来的故障电源板,电源控制芯片为SO-8封装的VIPer12A,外表没有明显损坏,简单测了一下,高压端的保险电阻断路,输出端整流二极管短路。

电源控制芯片为SO-8封装的VIPer12A

这是改装过的,默认空载电压5.25V,相对高了一些,在R9并180K电阻,输出5.09V,实测5.06V。

调整电阻R6(棕红黑银棕/1.2Ω)阻值,可改变输出电流大小。直接短路或者换个2W 0.5Ω电阻,输出可以达到1A以上电流;默认是500mA。
调整R9(1102/11KΩ)、R10(1002/10KΩ)电阻阻值可改变输出电压。默认空载电压Rout=2.5x(1+11/10)5.25V。

相关链接:
拆一个5V充电器并调压扩流给电子血压计供电

网友:
感谢分享,看来我拆的少了,第一次见这个方案的充电头!

网友:
優秀文章,砸个砖家

网友:
谢谢分享,有PWM芯片的还算好调

网友:
分析得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
有光耦的的电压都好改

网友:
谢谢分享。。。。电源板子不错,电容阵很壮观。。。。

网友:
改动后给小电流电器用用不错!

网友:
拆解详细,有借鉴意义

网友:
老眼昏花看到贴片就头痛

网友(2019-09-24):
牛啊,技术贴,人才

网友:
可否提供一些更多方案的电源扩流

网友(2020-04-08):
电磁炉上遇到几次VIP12,为此我还买了20个左右拆机12跟22

网友(2020-12-24):
我原来改过viper12电源的电压,但没改过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