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修实验室买的新家伙~Q-YWS微量水分测定仪

楼主(2019-02-26):
实验室新买了个微水仪,今天拿出来用,一直显示测量电极断线,

一开始以为是法卡尔费休试剂过期了,新开了一瓶还是这样。
测量了一下铂金电极,没问题 怀疑仪器里面线路插头松脱,拆开一看果然如此

导线上的插头没做好,插上去的时候线芯被顶出来了,造成电极一根线和主板不通,重新把插头弄好,插到底就行了,
这种故障属于设备出厂的时候质检不严格造成的。

开机设备工作正常,可以开始干活了^_^
发现手机发帖图片被压缩的非常厉害,看不清楚
回到电脑上重新上传了一下图片

网友:
谢谢分享,看样子是国产货啊,哈哈

网友A:
这种虚接触的不太好检出来,通常是运输震动过后才会出问题,所以我们买了个震动台,其实就是大号摇啊摇

网友:
卡氏库仑法测定水分是一种电化学方法。其原理是仪器的电解池中的卡氏试剂达到平衡时注入含水的样品,水参与碘、二氧化硫的氧化还原反应,在吡啶和甲醇存在的情况下,生成氢碘酸吡啶和甲基硫酸吡啶,消耗了的碘在阳极电解产生,从而使氧化还原反应不断进行,直至水分全部耗尽为止,依据法拉第电解定律,电解产生碘是同电解时耗用的电量成正比例关系的。  ……x-yws +两液法+OEM的吧

网友B:
专业维修仪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维修仪器的吧

是专业做试验的,仪器一般小问题都自己处理了,扔给厂家时间太久,影响工作。除了色谱仪没拆过,其他仪器坏了都是自己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虚接触的不太好检出来,通常是运输震动过后才会出问题,所以我们买了个震动台,其实就是大号摇啊摇 ...

振动台我直接扔地上了,动静太大 放在台子上工作的时候色谱仪基线都在抖

网友:
引用 楼主:
振动台我直接扔地上了,动静太大 放在台子上工作的时候色谱仪基线都在抖 ...

那你们这个小,我们用的那个台子都一米多见方。正好放在老板办公室上面房间

楼主(2021-12-18):
引用 楼主:
振动台我直接扔地上了,动静太大 放在台子上工作的时候色谱仪基线都在抖 ...

我的振动台终于也放在地上了,用的年数长了,抖得太厉害了

网友:
楼主,同行,油气试验室。楼主动手能力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