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慧荣SM2246XT固态硬盘开卡工具

楼主(2019-02-26):
固态盘出问题了 无法格式化  无法分区  求开卡工具

网上找很多不行求大神帮忙

网上找很多不行求大神帮忙

网上找很多不行求大神帮忙

网上找很多不行求大神帮忙

网上找很多不行求大神帮忙

网上找很多不行求大神帮忙

网上找很多不行求大神帮忙

网上找很多不行求大神帮忙

网上找很多不行求大神帮忙

网上找很多不行求大神帮忙

网友A:
假如固态硬盘是我的,我就点一下FLASH ID,之后再去查是什么型号的芯片颗粒。之后再选有这个芯片颗粒资料的开卡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固态硬盘是我的,我就点一下FLASH ID,之后再去查是什么型号的芯片颗粒。之后再选有这个芯片颗粒资料的 ...

求大神指教

网友:
这个闪存的ID是美光的,有好几个型号都是这个ID为2C846454 的
以下是匹配到的闪存型号为2C846454的全部型号
MT29F128G08CBCCB, MT29F128G08CBECB,MT29F256G08CEECB,MT29F512G08CMECB
MT29F256G08CECCB,MT29F512G08CLCCB,MT29F512G08CMCCB,MT29E256G08CECCB
这8个型号为【2C846454A900】
MT29F128G08CBCCB,MT29E256G08CECCB
这两个型号为【2C846454A901】
FxxL95B71KDB, FxxL95B81KDE, FxxL95B91KDM
这三个型号为【2C846454A9】

网友:
按照顺序先后的闪存型号支持的主控信息
MT29F128G08CBCCB
支持的主控信息如下
SM3257ENAA, SM3257ENAA_8CE, SM3257ENBA, SM3257ENBB, SM3257ENLT, SM3267AB, SM3267AB_COB, SM3267AE, SM3268AB, SM3269AA, SM3269AA_COB, SM3270AC, SM2244LT, SM2246EN, IS902E, IS903, IS916EN, IS917, JMF670H

MT29F128G08CBECB
支持的主控信息如下
SM2244LT, SM2246EN, SM2246XT, IS903, IS916EN, IS917, JMF670H, SF2241, SF2281,
AU6989SN-GTC, AU6989SN-GTD, AU6989SN-GTE

MT29F256G08CEECB
支持的主控信息如下
SM2244LT, SM2246EN, SM2246XT, IS903, IS916EN, IS917, JMF670H, SF2241, SF2281,
AU6989SN-GTC, AU6989SN-GTD, AU6989SN-GTE

MT29F512G08CMECB
支持的主控信息如下
SM2244LT, SM2246EN, SM2246XT, IS903, IS916EN, IS917, JMF670H, SF2281,
AU6989SN-GTC, AU6989SN-GTD, AU6989SN-GTE

MT29F256G08CECCB
支持的主控信息如下
SM2244LT, IS902E, IS903, IS916EN, IS917, JMF670H, SF2281

MT29F512G08CLCCB
支持的主控信息如下
SM2244LT

MT29F512G08CMCCB
支持的主控信息如下
SM2244LT, SM2246EN, IS902E, IS903
IS916EN, IS917, JMF670H, SF2281

MT29E256G08CECCB
支持的主控信息如下
SM2246EN
以上型号ID为 【2C846454A900】部分型号带有多个ID

MT29F128G08CBCCB
支持的主控信息如下
SM3257ENAA, SM3257ENAA_8CE, SM3257ENBA, SM3257ENBB, SM3257ENLT, SM3267AB, SM3267AB_COB, SM3267AE, SM3268AB, SM3269AA, SM3269AA_COB, SM3270AC, SM2244LT, SM2246EN, IS902E, IS903, IS916EN, IS917, JMF670H

MT29E256G08CECCB 【企业级闪存】
支持的主控信息如下
SM2246EN
以上型号ID为 【2C846454A901】带有多个ID

FxxL95B71KDB, FxxL95B81KDE, FxxL95B91KDM
支持的主控信息 IS903 IS917

网友:
楼上写的芯片颗粒 你抄下来,开卡工具对一下有没有

网友:
听说是主控限制了,需要特殊版本的量产工具

网友:
楼主,这个不要猜,直接链接开卡软件去读id,找到id吸收就好办了

网友:
都到这步了没啥难度啊,auto都到auto以后列出列表,选一个开卡试试,不行下一个

网友(2019-11-12):
遇到同样的颗粒,列表不支持,顶上去

网友(2020-07-04):
体现技术呀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