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78L05的问题,为什么输出电压只有4.1V左右

楼主(2019-02-26):
最近想弄个5V的稳压,就找了个78L05。
但是为什么我接好已经输出只有4.1V左右,而且空载管子也有点烫
下面是接线图

中间脚接地,1脚接了两节锂电池

电压稳定在4.12V。管子有点烫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这玩意不应该3脚in 1脚out吗?

网友B:
原因:
1。7805是坏的。
2。接错线。
3。原因未知。

有这样精良的测量设备,为何不测空载电流?

网友C:
这个三端稳压块估计坏了。其实78L05根据封装形式不同,输入输出和负极的接线不同,我碰到一个是,1出2地3进的接线,有的是1进2地3出,所以要分清楚了再接上电,免的接错了,会烧坏元件。

网友D:
78L05 的1、2、3脚依次为输出端、地与输入端。。。。。。

网友E:
1脚和3脚接反了,另外输出端到地最好并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不应该3脚in 1脚out吗?

确实是接错了。。
现在好了  也不发热了,也能正常输出了,又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不过这个芯片好神奇,我后来在输出端接了个11V的    结果在输入端居然也有个4.7V左右的电压,不过就是管子奇烫无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
1。7805是坏的。
2。接错线。

是2  我自己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三端稳压块估计坏了。其实78L05根据封装形式不同,输入输出和负极的接线不同,我碰到一个是,1出2地3进 ...

是的 是的  是我自己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78L05 的1、2、3脚依次为输出端、地与输入端。。。。。。

非常感谢,现在接好了  又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脚和3脚接反了,另外输出端到地最好并个电容。

是的 是的。。我发现了  谢谢

网友F:
这个输出端和输入端在内部有一个反接的二极管,所以短时间低电压差反接不会稳压但是可以保护不烧。

网友:
预习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输出端和输入端在内部有一个反接的二极管,所以短时间低电压差反接不会稳压但是可以保护不烧。 ...

确实是没烧,但是非常烫。。。。但是我就奇怪了  为什么反接 也是会出来个近视5V的电压

网友G:
习惯就好。。哈哈哈,我经常被温总鄙视呢。

网友:
竟然反接都没有烧坏,可喜可贺,学到了新知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习惯就好。。哈哈哈,我经常被温总鄙视呢。

他再鄙视你,你就削他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他再鄙视你,你就削他

DDS我买了,30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DDS我买了,30M的

哈哈,比我的快一倍

网友:
接反了!小管和大管的引脚排列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