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乐宜嘉空气净化器

楼主(2019-02-26):
通电无显示,无任何反应

拆开

电源板无输出电压
查220输入保险正常,整流正常,查输出端短路,测量输出整流二极管短路,拆下测量确定,换一个正常工作

网友A:
100收了个米2,电源进水炸了,滤芯还剩97%,目测一尘不染,塞了个笔记本电源进去,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收了个米2,电源进水炸了,滤芯还剩97%,目测一尘不染,塞了个笔记本电源进去,正常工作 ...

这都可以?电源板修一下,实在不行用万能模块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都可以?电源板修一下,实在不行用万能模块修

mos电阻炸了一波,估计IC也炸了,不好修,至于万能模块还得买,反正有多余的电源搞进去能工作就是了

网友(2020-07-03):
这都可以?电源板修一下,实在不行用万能模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