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万用表表笔断线故障

楼主(2019-02-26):
万用表表笔断线,焊上就好了。

网友:
这桌子整洁程度和我的有一拼

网友(2019-06-30):
前几天我万用表的笔也这样修过一次

网友:
要紧的不是焊接断头,应该换芯线条数多些的电线才靠谱,这种10来根芯丝的线转眼间还会断。

网友:
这种笔屁股上塞点东西或者用胶点一下,固定住线好一些

网友:
长时间使用表笔断线,很正常,
表笔头烙铁焊接好后尾部这样用胶带固定,

网友:
水贴尾部热熔胶固定

网友(2020-02-28):
请教 插头端 断线怎么无损维修?

网友:
上个热缩管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