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电动剃须刀RQ1250X拆解更换电池

楼主(2019-02-26):
同事见我更换了RQ360电池,他的RQ1250X也无法充电了,也需要更换,果断接单。
网上搜索拆机图片都太模糊,只能自己摸索,总结下1250X卡子设计非常巧妙,没有专用工具和拆机经验,基本上卡子一定会有损坏,看了我的图片希望你们后面拆的时候损失少些。

网友A:
电池是开路了还是内阻大?

网友:
04年的电池了,T8000类的密封胶挺好使的~

网友B:
还是有进水的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开路了还是内阻大?

可能开路了吧,在电路上和拆下来测电压都是零。充电没任何反应,指示灯都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有进水的迹象

防水壳是完好的,不可能进水。

网友(2019-04-02):
同款的的飘过,用了3年多了,电池估计也快了!

网友(2019-05-17):
我有个山寨版的,和这个差不多吧,还在服役,不经常用

网友(2020-03-10):
有拆机的文字描述吗?尤其是完整的外壳怎么拆?

网友C:
有完整外壳如何拆开的照片和文字说明吗?如果有赠送积分。

网友:
同款剃须刀,收藏以备换电池学习

网友(2020-04-09):
难拆,好多的卡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完整外壳如何拆开的照片和文字说明吗?如果有赠送积分。

我成功的拆开了,硬拆加巧拆,没什么破坏,很庆幸。返回来再看楼主的拆机图就明白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可惜楼主未有一句描述,基本无法参考。
这里先提示一下,这款剃须刀的组装机关都在那两个钢片卡子上,每个卡子4个支点,2个支点卡前盖,2个支点卡后盖,通过这个钢片卡子把前后外壳锁定在一起,机芯上根本没有固定外壳的卡扣,设计巧妙的狠!

了解了这样的机械装置,你就会明白为何ASML极紫外光刻纳米机诞生在荷兰!
我现在正在研究电池,按照现有网店售卖标识,电池是3.7v锂电,可充电器明明是15v的,但电池的外观又确确实实是14500的5号电池模样的锂电。经反复测试和琢磨,该锂电很可能是特制的14500锂电,可能是3节微型锂电串联而成。
等确定了具体电压,我会回来告诉大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成功的拆开了,硬拆加巧拆,没什么破坏,很庆幸。返回来再看楼主的拆机图就明白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可惜 ...

我的感觉新一代s系列没有rq系列好,剃刀那老系列不会卡下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感觉新一代s系列没有rq系列好,剃刀那老系列不会卡下巴

回复了几百字,一不小心不知碰了哪个键,全丢了。我的心血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成功的拆开了,硬拆加巧拆,没什么破坏,很庆幸。返回来再看楼主的拆机图就明白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可惜 ...

电池应该就是14500锂电池,充电器15V可能通过里面电路稳压到4.2V。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应该就是14500锂电池,充电器15V可能通过里面电路稳压到4.2V。

对,检查的结果就这样,电池是一节普通的14500电池,最高电压4.2v

网友(2021-08-03):
我的1250x也冲不进电了,学习一下如何拆

网友:
我的也拆开了。。。

结果发现是电池上的镍带断裂,然后点焊修复

买回来的电池暂时就不换上了。。。

网友:
还是用的5号电池的那款,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