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配置大致相同档次的情况下,哪个U更快些???

楼主(2019-02-26):
一个是 I3 8100         另一个是 I5 8400
4核 3.6G 4线程            6核 2.8G 6线程
1o3o显卡                     核显

网友A:
 这是一道送分题。
i5 8400 比 i3 8100 贵不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道送分题。
i5 8400 比 i3 8100 贵不少呢。。。

使用体验自然是6核的I5,特别是高负荷时

网友:
 楼主把i3 8100的频率写错了,应该是3.6GHz。
i5 8400 默认主频虽只有2.8GHz,但它会睿频。。。

网友:
为什么不上锐龙呢

网友:
I5 8400 的频率范围是2.8G ~ 4G

网友B:
我选i3套餐,有个独立显卡还是很有必要的,哪怕是10系入门级别。如果价格差不多那就选第二个,毕竟加点钱可以上个中端卡

网友:
肯定i5,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选i3套餐,有个独立显卡还是很有必要的,哪怕是10系入门级别。如果价格差不多那就选第二个,毕竟加点钱可 ...

1030啊。。。。完全是智商检测卡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