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自制小巧的移动电源

楼主(2019-02-26):
拆了一个原装小米的电路板,然后加了一节松下18650电池就组好了一个小巧移动电源了,可惜没有合适的外壳!

网友:
果然很小巧!

网友:
好像松下3400的倍率不够,应该用三洋3500高倍率电池。罗马仕充电宝5节太大的话,可以把后面三节切掉,只留下前面两节,露出电池的地方,最好能做一个白颜色盖子固定住。

网友:
创意不错啊。找个合适的盒子安个家。

网友:
还是太大了,要是用香水电路板,加聚合物,那就更小了。

网友:
撸个透明元件盒就可以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