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变压器改电磁铁 - 制作最简单的消磁器

楼主(2019-02-26):
机械表怕磁,受磁后游丝会粘连,一般会走时飞快,一个小时可以快好几分钟的,调快慢针根本调不过来的,这时就需要用到消磁器,来把手表里的钢零件消磁,让手表恢复正常运转。混数码之家的,肯定要自己DIY一个,不用去某宝上买,虽然也不贵。其实很简单,找一个工频变压器,EI铁芯的,把I铁芯拆了,把E铁芯按同一个方向重新插上就OK了,当然为了线圈的安全,还需要一个微动开关来短暂的通电,不然线圈烧了别来找我,没错,某宝上卖的就是这种原理的消磁器。

这是一个微动开关,是我某次去某个被拆修的宾馆捡到的房间插卡取电器上的微动,拆开清理下触点,以便更好的为我服务:

这是主角,变压器,OEM能作为品牌,我也第一次见:

拆变压器铁芯没拍照片,这是测试下功率,原来大约也就十来瓦的功率吧,改成电磁铁后是80W,电流增加了好几倍,所以不能长期通电,只能短时间(数秒内)通电:

外壳切开,这回看见里面的铁芯了吧:

里面空间过于狭小,只能把微动一半里一半外的安装在这里了:

外壳打磨打磨:

整点哥俩好,把外壳锯开的缝隙粘一下:

粘好了,看看,侧面:

底面:

正面,这是一块锯下来的塑料片,粘在变压器铁芯上,这样平整些:

位置正好可以放块老国表,再大点的就只能拆开放表芯了:

这是我用最少的元件制作的最紧凑的也算是最难看的消磁器了,咱不要颜值,只要效果!别问我指示灯为啥没装,这玩意开起来就会嗡嗡的,你用个含铁的东西从上面划过就会有感觉,所以,指示灯,省略!
谢谢观赏!

网友A:
膜拜,实用才是硬道理!必须膜拜!!!

楼主,我奉承完了,给点分鼓励一下吧

网友B:
还要慢慢远离才有好效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慢慢远离才有好效果吧

您说的对,要贴近再慢慢远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膜拜,实用才是硬道理!必须膜拜!!!

楼主,我奉承完了,给点分鼓励一下吧 ...

感谢膜拜,感谢支持,感谢回复!

网友C:
加个二极管限一下发热,消磁效果还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二极管限一下发热,消磁效果还有。

二极管不行吧?给整流了,变加磁器了。串电容倒是可以限流,不过我懒得加(节约成本),这些东西除了AB胶是买来的,其他可都是免费弄来的。

网友D:
这个可是够实用的,,改天也学着整一个,给我的也消消磁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不行吧?给整流了,变加磁器了。串电容倒是可以限流,不过我懒得加(节约成本),这些东西除了AB胶 ...

确实,想了想会变成加磁器。

网友E:
应该再弄个变压器先降压,然后供电给这个

网友F:
很实用的制造,磁带银行卡莫靠近。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对,要贴近再慢慢远离。

估计用调压器慢慢下调电压也可以。

网友:
如果用高频的几十KHz的交流电是不是效果更好呢

网友:
我用电磁阀里的线圈改的消磁器~

网友:
楼主这样做的消磁器消磁对一般手表零部件的效果还不错,但是细小的零件可能效果不会太好,记得一些老师傅说过,会有剩磁,特别是对手表的游丝消磁会有很明显的剩磁。应该逐渐减小电压、直至完全断电,才会有比较好的消磁效果。随便说说哈,没有实际经验。。。

网友:
不明白那个功率是怎么测出来的?输出线上没有负载,或者负载不同,功率是不同的。铁磁芯没有断开怎么会有多少磁出来?怎么还有这么多没有疑问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是够实用的,,改天也学着整一个,给我的也消消磁

注意通电时间,不能超过10秒钟,否则,容易烧毁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再弄个变压器先降压,然后供电给这个

那个成本就高了,还得做个外壳,哪里有这个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实用的制造,磁带银行卡莫靠近。

谢谢提醒,否则会把磁卡的磁性给消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用调压器慢慢下调电压也可以。

还得加个调压器,我说了,要做个最简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