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包锂电的问题,打标意思及如何充电

楼主(2019-02-26):
从坛里兄弟那收了几片锂电池,软包的,算是捡了漏了, 合不到3元一片,有电压,无胀无漏,好大个,162.7克/片。

然而这锂电有个问题,上面打的码跟尺寸对不上,实际测量厚:8.3mm;宽:75mm;长:120mm。

有两个问题请教高人:

1、软包上打印的码是什么意思?跟尺寸对不上哇

2、软包锂电有三元锂电(3.7/3.85V)的,也有磷酸铁锂的(3.2V),对应的终止充电电压不同。现在电池电压2.86V,如何知道是哪种锂电?该用哪种充电器来充?

网友A:
软包的不是三元的就是聚合物的 目前我还没见到磷酸铁锂的

网友:
可惜春节过了,不然可以直接捅220伏,听响,这个好像是3.7伏的,用4.2伏电压充电,如果是三元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包的不是三元的就是聚合物的 目前我还没见到磷酸铁锂的

这个真的有,某宝的图

网友B:
3.6V充电,静置24小时,电压维持在3.3V左右,99%是磷酸铁锂,放电测试,放出的能量50%~60%在电压3.2V上下,100%是铁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包的不是三元的就是聚合物的 目前我还没见到磷酸铁锂的

我用的就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真的有,某宝的图

你是不是就是yleee论坛的fat?我好久没有去了,楼主说的软包的,真心比内封18650的便宜,但使用最需要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3.6V充电,静置24小时,电压维持在3.3V左右,99%是磷酸铁锂,放电测试,放出的能量50%~60%在电压3.2V上下 ...

正解,不过不用那么长时间,稍微冲一下就看出来。只是可能测量出来就是3.2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V充电,静置24小时,电压维持在3.3V左右,99%是磷酸铁锂,放电测试,放出的能量50%~60%在电压3.2V上下 ...

谢谢,受教了,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就是yleee论坛的fat?我好久没有去了,楼主说的软包的,真心比内封18650的便宜,但使用最需要小 ...

,就是俺,兄弟握个手

这个也是原来一乐的兄弟的出的,我是打算放月饼盒里,做个停电时全家用的大充电宝

楼主:
福斯特我猜到了,就是后面的数字和英文是啥意思?跟尺寸对不上哇

网友:
引用 楼主:
福斯特我猜到了,就是后面的数字和英文是啥意思?跟尺寸对不上哇

这个我也不懂  福斯特三元多吧  铁锂主要能量集中在3.2-3.4之间  通过充放电都可以观察到  三元到3.3基本就没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俺,兄弟握个手

这个也是原来一乐的兄弟的出的,我是打算放月饼盒里,做个 ...

对于电池,彭兄是专家啊。记得在ct跟好像是老沈还是谁有过很长时间讨论。以前没用过磷酸铁锂?其实三元的号称动力电,从原理上说,做动力最好还是磷酸铁锂。化学反应速度快,大电流放电(甚至充电)对电池影响小,锂离子电池不管做的内阻多么小,从原理说不太适合大电流放电、充电。
当然这些都是对真正的商业动力场合,普通用起来电池本身的性能(企业的产品质量)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电池,彭兄是专家啊。记得在ct跟好像是老沈还是谁有过很长时间讨论。以前没用过磷酸铁锂?其实三元的 ...

家庭、工作、孩子的原因,很久都没玩了,平时就是论坛转转,新的东西很多都不懂,就是来当小学生的

网友:
福斯特都生产的三元锂吧,保险点的话,拿可调电源调到3.6v充先,充到电压后随便加个负载放下电,电压很快降到3.2v的就是铁锂,否则就是三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