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嘉华牌劣质台扇拆洗

楼主(2019-02-26):
前几天隔壁房间捡来的垃圾,黄色的皮卡丘已经洗干净了,塑料质量也不错,相对结实,大的这只塑料都是回收料,又软又薄,想丢回去,想想还是洗干净备用吧,

扇页很脏

拆散

底座拆开检查有没有小强安家,确认没有

1.2uf启动电容

准备装回

拆开机头检查有没有小强,也没有,灰有点厚

电机无标签,定子厚度约12-13mm

摇头机构表面好多灰,擦擦

外壳水洗,等干

为了方便收起来,先不装起来了,所以没有下文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这种扇叶的台扇还没见过呢

网友B:
六叶的扇叶好像很少见,一般都是三叶和五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六叶的扇叶好像很少见,一般都是三叶和五叶,

准确的说,高转速6叶片确实少见。但是低速6叶片微风扇很常见。

网友:
貌似焊点有铜绿了,建议使用前,补焊一下。

网友:
检查是否有小强窝是个好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扇叶的台扇还没见过呢

今天让你见到了,收门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叶的扇叶好像很少见,一般都是三叶和五叶,

我家里那个好像是5片的,下次回家看看是五片还是六片

网友:
回收塑料很恶心,一碰就碎,修都没心情

网友C:
一般3、4、5片大扇叶的比较多

网友D:
风扇的叶片一般都是奇数,偶数叶片高速旋转时容易产生共振。

网友E:
老猪什么时候变成收租婆了????

网友F:
难道真是高速风扇?

网友G:
棉袄还没脱呢,这都开始鼓捣起风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3、4、5片大扇叶的比较多

现在还有4片的吗,我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扇的叶片一般都是奇数,偶数叶片高速旋转时容易产生共振。

6片的可以当奇数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猪什么时候变成收租婆了????

人家搬走了,门开着,一屋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难道真是高速风扇?

那电机目测也就30w左右,高速不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棉袄还没脱呢,这都开始鼓捣起风扇了。。。

北国和南国差异还是很大的,

网友:
广西都还很冷,现在风扇都可能开始刷销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