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假货宝的 VH90 高频烙铁发热芯

楼主(2019-02-26):
十几块的那种, 发热明显不行,有时焊台还提示错误。
一共通电时间不超过5分钟,就黑成这个样子了,线圈电阻700毫欧。

下面这个是别人的真货拆解: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99281

等那天手头那个真货发热芯也坏了,也拆个真货看看。
这个假的是通过打磨头部拆开的,如果能找到原装的那种银线,把这个假的重新绕一下还能基本复原。

网友:
原来高频是这个原理,高大上的东西,长见识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高频烙铁是电磁炉原理加热的。

网友A(2019-04-01):
我买的35块钱的203手柄,发热芯好像是电阻丝绕的,就是一个低效率的外热式电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35块钱的203手柄,发热芯好像是电阻丝绕的,就是一个低效率的外热式电烙铁。 ...

正品应该是银丝组成的。你测量下看看就知道是电阻丝还是银丝了, 如果5欧姆以下肯定不是电阻丝了。

网友:
手柄自带的发热芯电阻2欧,带烙铁头电感14UH,新买的号称纯银加热芯电阻600毫欧,带烙铁头电感32UH。

网友A:
新买的比自带的那个发热好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买的比自带的那个发热好太多了

看来新买的是银丝的. 给个链接吧

网友:
我是在这家买的,普通发热芯不能用,用18v直流电比用高频电流热的还快,可以确定是电阻丝绕的,要买就要纯银的那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新买的是银丝的. 给个链接吧

你拆的那个确定电阻是700毫欧的话,应该不是假货,有可能是电流过大烧坏的,这种发热芯电流超过3A线热的很快,频率低了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拆的那个确定电阻是700毫欧的话,应该不是假货,有可能是电流过大烧坏的,这种发热芯电流超过3A线热的 ...

看价格是假货

网友(2020-11-03):
原来高频洛铁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为啥不玩T12:doubt:

网友(2023-10-12):
买了一个山寨150w发热芯,电阻2.3欧,10khz电感13微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