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没有翻车!!!2T西数紫盘到手,测试后安装到硬盘录像机里

楼主(2019-02-26):
之前的希捷1T硬盘放在硬盘录像机里用坏了,就到官方授权店购买了一个全新的2T西数紫盘,花了400大洋左右。昨天下午到手,今天白天测试了下,安装到萤石X5C里。

打开后发现用了气泡膜包裹了

还有一层,用的是气泡袋,保护的很好,不会因为野蛮快递而损坏。

用的是防静电的袋子装的,但到手后发现开了一个小孔,用来贴保修标签的。

还送了数据线和安装螺丝,我都没用到,硬盘录像机里都有,这个留着备用。

先到官网查一下看看,是否是正品。官网查到质保到2022年2月份,顺便注册了下产品。

接下来把硬盘安装到台式机里,看下参数和测试下速度。通电次数1,通电时间0,全新未使用的硬盘,没有翻车。测试的速度读写都在150M/S,对于机械硬盘来说还是可以的了,也能满足录像的要求。

测试完,就可以放心的安装到硬盘录像机里了。去年买的萤石X5C,买的4路的,还有8路的版本,4路对我来说够用了,X5C还支持无线接入,没有路由器可以连摄像头,无需布线。

机器带HDMI和VGA视频输出。主控芯片,KY-2013-5B,一块神秘的芯片,有海康威视的商标LOGO。主控芯片边上是南亚的内存芯片。无线芯片用的是联发科的MT7603un,2.4G 300M的速度。

安装后,开机,初始化,再进行检测,没有问题,录像正常。

End!
谢谢观看!

楼主:
自己坐个沙发。顺便问一下,怎样关闭无线功能???因为我是用的路由器,无线连接用不到,放在路由器旁边还有干扰,也问了官方客服,客服表示无法关闭无线。软件里也没有关闭的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坐个沙发。顺便问一下,怎样关闭无线功能???因为我是用的路由器,无线连接用不到,放在路由器旁边还 ...

官方客服表示无法关闭无线,估计常规情况下是不能关闭的。怕干扰可尝试使用屏蔽袋将天线包裹一下,看看是否可行?

网友A:
狗东才399,保修还方便,这差价没必要马云家。

网友:
萤石的编码很一般,最多AVC的H264。海思的Hi3559,已经有HEVC的H265。

网友B:
把天线拔了  改接一个50欧电阻上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坐个沙发。顺便问一下,怎样关闭无线功能???因为我是用的路由器,无线连接用不到,放在路由器旁边还 ...

一般这种无线小模块都是挂在USB通道上的,

只要找到某块,断开电源即可。

像平板之类的,电源前面有个P-MOS做开关,可以用IO随时控制关闭。

自己会改的话,可以改成插上网线,网口灯亮了,就关闭无线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狗东才399,保修还方便,这差价没必要马云家。

399和400有区别???算了懒得说什么,反正就一群人喜欢二手狗东的东西,一群人喜欢翻车的东西,一群人喜欢某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坐个沙发。顺便问一下,怎样关闭无线功能???因为我是用的路由器,无线连接用不到,放在路由器旁边还 ...

我有个主意,把天线同轴电缆剪了接SMA座,然后拧上50欧假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399和400有区别???算了懒得说什么,反正就一群人喜欢二手狗东的东西,一群人喜欢翻车的东西,一群人喜 ...

某东送货快,开发票方便而且自营可开增票,某宝一般会有赠品,价格还能便宜一些(便宜太多的不能买),但是有可能遇到假货。反正要是我肯定选择某东,买到二手的几率远低于天猫买到假货的几率。

网友E:
是3.5的大盘吗?

网友:
机械硬盘没那么容易翻车~

网友:
硬盘确实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东才399,保修还方便,这差价没必要马云家。

实际花了380,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3.5的大盘吗?

是的,台式机用的大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种无线小模块都是挂在USB通道上的,

只要找到某块,断开电源即可。

我也注意到了那个无线是模块化的,是不是说只要断开模块的供电,无线就关闭了,我不确定不敢乱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天线拔了  改接一个50欧电阻上去

不接天线无线模块还在工作的吧?想彻底的关闭无线功能。楼下的方法貌似可行。

网友:
楼主是不是买贵了,前段时间某东也不用400大洋啊

网友F:
我觉得这种无线的监控机不安全啊,可以直接干扰信号让监控系统失效,这东西有没有信号丢失报警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这种无线的监控机不安全啊,可以直接干扰信号让监控系统失效,这东西有没有信号丢失报警之类的? ...

有报警的,视频信号丢失,录像机就报警,同时手机APP也会有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