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类型的宽带??

楼主(2019-02-26):
我一哥们店里新装了一个光纤宽带,我去给连局网的时候被告知路由器设置成自动获取IP地址就行,不用帐号密码……

这个是啥宽带???

网友:
移动或者私网

网友:
反正我们家用电信之初,拉过来的线直接走猫就可以,好像也没设置账密,后来不行了,给了账密,又让按啥互联星空,

网友:
家里的20M同轴电信宽带也是自动获取IP上网,不用拨号。是那个分开上网和TV信号的盒子拨好号了?

网友:
没毛病,只是和物理线路绑定了而已,更方便。

网友A:
光纤接入的光猫,里面设置的自动拨号,直接接路由器就可以了,现在新的路由器可以自动选择上网方式,唯一要设置的就是无线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纤接入的光猫,里面设置的自动拨号,直接接路由器就可以了,现在新的路由器可以自动选择上网方式,唯一要 ...

进了光猫的管理界面,没发现有没置帐号密码的地方。难道在更高一级的那个管理界面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了光猫的管理界面,没发现有没置帐号密码的地方。难道在更高一级的那个管理界面里?? ...

如果是电信的光猫,有超级用户和密码才能看见,这个我也不知道,以前有,现在用不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了光猫的管理界面,没发现有没置帐号密码的地方。难道在更高一级的那个管理界面里?? ...

还有一个安装人员进入界面,估计是在那个界面设置宽带账号和密码

网友:
以前宽带是sfu的,得光猫转换,路由器拨号。现在宽带是hgu的了,宽带数据服务器直接下发至光猫。
我们是山东地区现在两种并存。用那种也可以,光猫不一样。
hgu的服务器下发数据,是内网ip,sfu的路由器拨号,ip是公网ip

网友:
上网设置在光猫内,用户无法参与,只需把不和光猫同一网段的无线路由器连接即可使用。

网友:
现在新装宽带都是自带的网关,网关里设置这账号和密码的。你路由器设置成自动获取就行了!

网友:
自动获取的是公网IP还是内网IP?二级路由影响网速吗?

网友:
小区大局域网,路由器设成动态IP就成。

网友:
光猫自动拨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