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JBC烙铁六根线的定义分别是什么?

楼主(2019-02-27):
只知道T12八线的,想请教一下jbc的六线的

网友:
我记得JBC 245那种好像是5根线吧

网友A:
实际上只有三根线有用,分别是正、负、测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只有三根线有用,分别是正、负、测温。

方便请教一下具体是对应哪个孔吗?

网友:
是啊 我也记得jbc只有三根三根线啊

网友(2019-05-04):
t245手柄三根线,休眼座才六根线

网友(2021-12-31):
看来还是要查航空插头线定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