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转帖老站szkent之OW18B,到手改锂电供电

楼主(2019-02-27):
纯粹转原老站帖子,改论坛蓝牙表锂电供电,更改电池提醒,LED背光等,前几天没事就按老站的帖子改了,没有合适的电阻,弄了两680KΩ串联,可调电源测2.9V时显示电池不足,然后短接鸡肋照明LED,锂电供电时背光恢复正常。
原帖地址:[万用表]OW18B,到手改锂电供电,强迫症泛滥。我的论坛蓝牙表改锂电老站帖子:『X拆改』论坛蓝牙牛屎万用表改锂供电
开始主题:
原使用的9V叠层电池的电量也太小了,怎能让蓝牙传递数据能长时间做监测工作呢?
改锂电势在必做。

OW18B的主控芯片 HY12P66 功能脚索引,
查PDF,供电电压范围是2.4~3.6V ,完全能适配锂电池供电。

HY12P66 PDF 在此,DS-HY12P66-TC.pdf (505 K) 下载次数:4

改成锂电4.2V供电,跟原来的9V供电相差较大,电路上涉及有两个地方需要改动,
1、电池低电量报警采样(这不改也行,不嫌低电量标志老烦也行),
查PDF,第13脚的 LVD 是 Low Voltage Detect功能,该采样电压为1.2V。
13脚连接电阻 R20(阻值:4.7M),R20连接电压正极。

当电源电压为9V时,R20阻值为4.7M时,电池电压下降到6.85V,采样点电压低于1.2V,显示屏显示低电量警报。
当使用锂电池供电,锂电电压下降到3.2~3.5V之间即可显示低电量报警为好,
经计算,
将R20替换为2.0M时,锂电电压下降到3.6V时报警,
将R20替换为1.8M时,锂电电压下降到3.36V时报警,
将R20替换为1.5M时,锂电电压下降到3.0V时报警,
在R20上并联电阻值2.5M,锂电电压下降到3.17V时报警,
在R20上并联电阻值3.0M,锂电电压下降到3.41时报警,
在R20上并联电阻值3.5M,锂电电压下降到3.62时报警,

两个贴片电阻超小,焊成这个样子,莫要笑话。
由于R20的阻值很大,很难找,在一堆垃圾板卡上找遍了,才找出2个电阻适用(225、564),决定并联到R20上。
225+564串联后并联到R20上,总阻值为1.72M,当锂电电压下降到3.3V时报警。

2、背光LED供电限流(这一定得改,不改没背光)
原电路设计,感觉也是很潦草的,将照明LED串联在背光LED中,互为限流降压。
9V供电是,测得背光LED的压降为2.7V,
鉴于本人对这个LED照明功能,认为并无用处,决定弃用,将照明LED两脚短路了,
这将大大的简化了这部分改造的难度(强迫症的别骂我懒哦)。
使用锂电池供电,电压在4.15V时,短路照明LED后测得:
背光限流电阻(R45、R5)的压降是1.45V,LED的压降为2.66V,完全满足LED正常工作,

至此,内部电路改造完成。

9V叠层电池,拆开,放入锂电池

这锂电池小了点,改天换个大容量的适配放进去,极大限度的延长待机时间。

放进电池仓。

锂电供电改造完成效果图(顶端照明LED不亮的),

网友A:
再加个外置电源插座如何?

网友B:
这表是论坛M币换的?

网友:
电阻焊接稍差了点

网友C:
谢谢分享,是打算哪天改成锂电供电来着,后来买了一盒正品GP的9v电池,看来又要无限拖延咯。期待楼主实践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加个外置电源插座如何?

哈哈,有意思。♍加供电口确实改动比较小。我都想直接外挂两串18650了。不知道7.2v会不会低压报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是打算哪天改成锂电供电来着,后来买了一盒正品GP的9v电池,看来又要无限拖延咯。期待楼主实践哈 ...

一盒?要用到猴年马月

网友:
锂电改造,必须的

网友:
X光同学今天学雷锋,做起搬运工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盒?要用到猴年马月

一盒好像是12只,不是说ow18b特别耗电么

网友E:
照明灯为啥是短路不是开路?
不怕驱动烧?!

网友F:
别人的帖子 用得着你转来赚M币?人家没有账号?你经过原作者的同意了?况且发帖还有利益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人的帖子 用得着你转来赚M币?人家没有账号?你经过原作者的同意了?况且发帖还有利益在里面! ...

谢谢你的提醒,我只是觉得帖子不错,才好意转载该帖子,并没有任何利益在里面,如果作者觉得侵权,我可以马上删帖道歉并且赔偿。
PS:我也是按照作者的方法DIY了这个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照明灯为啥是短路不是开路?
不怕驱动烧?!

一开始我也不懂为啥短路,以为只是单纯的取消鸡肋照明,某次需要用到背光才发现没用?才明白短路的意义是使用锂电的话电压不足,跳过LED直接给背光供电

网友:
我要不要人工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是打算哪天改成锂电供电来着,后来买了一盒正品GP的9v电池,看来又要无限拖延咯。期待楼主实践哈 ...

期间用过几次蓝牙表,但由于表笔的套子用的不习惯,加上61E用的更顺手(二极管测量的时候,击穿会有通路报警),前两天改造蓝牙表的时候,发现4.2V的电池根本没降压多少。。可能是容量足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个外置电源插座如何?

会不会影响测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是论坛M币换的?

是的呢,还不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我也不懂为啥短路,以为只是单纯的取消鸡肋照明,某次需要用到背光才发现没用?才明白短路的意义是 ...

应该是和背光串联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