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崩溃了 office搞定 win10出问题

楼主(2019-02-27):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专业版变成了 教育部 原来的激活也失效了 使用激活软件也不行了  暴风也无效 坑爹了

网友:
如果系统有备份,还原系统,用数字许可激活;如果没有备份,重新安装系统,用数字许可激活。

网友:
还是你的教育版office惹的祸

网友:
试试这个?自己用都很好

网友:
为毛装教育版office 现在office2019正式版也有了啊,很好用!

网友:
更换个KEY就能转成企业版了。激活问题可以先清理原有的激活信息,然后再重新激活就可以了

网友A:
先清理激活信息重置激活,再重新激活就可以了

网友:
不要用专业版,就用楼上的企业版挺好。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2010版用了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清理激活信息重置激活,再重新激活就可以了

请问如何清理注册信息   我用过一个bat清理   清理后激活的office  系统也变未注册了   再去激活系统就不成功了崩溃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清理注册信息   我用过一个bat清理   清理后激活的office  系统也变未注册了   再去激活系统就不 ...

HEU_KMS_Activator 、HWIDGen 等激活软件都可以重置激活

slmgr.vbs /ato 可以从注册表中清除产品密钥信息
嗯,可以把Windows、Office激活全部清除,然后再通过KMS软件激活,Office如果是精简版最好不用使用自带脚本激活(有些脚本写的不好,很容易就出现你的那种问题),自己修改下就可以

网友:
建议重装系统了。。用太多的激活软件谁知道有没有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