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 keweisi Usb测试仪

楼主(2019-02-27):
这货算是买亏了,比较垃圾

科维斯吧,keweisi

侧面

背面

卡扣设计

很好拆

电路板,带背光

元件面

50毫欧的电流检测电阻,小于100ma似乎不能检测到
也就是5mv的分辨率

这个不是单片机,是显卡,哈哈
HT1621是128 点内存映象和多功能的LCD驱动器

6203,怎么网上说输出是5v呢,不会吧,应该是3v吧

难道这个是单片机吗,没查到
像是STM8S003F,10位的ad

不过这个显示U4,看来还有一个芯片,可能在另一面吧

这是网上的这款U表介绍

似乎是达不到这个电流能力,测大些的电流还可以,当炮灰U表的料!

网友A:
还是买个这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买个这种吧。

有个论坛换的蓝牙的,还可以

网友:
买这个咋样

网友:
偶有个一样的,前些年就靠它测电源、电池容量了

网友:
也就玩具,高级的相应也贵

网友:
2楼的表好漂亮。我用的这个,33v 5a,能测qc3.0.

网友:
这种怎么样?我用的这种。。另外STM8 是单片机,意法半导体的8bit MCU,8kB Flash,16MHz主频。他大哥你应该听说过,叫stm32

网友:
楼主这个老表还不如白尾巴,虽然价格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论坛换的蓝牙的,还可以

点阵屏没啥必要,最好能开源固件,送一个单片机下载器,带单片机源码和位图字体示例,可以自定义位图字体,扩展EBD联机曲线图等。。。楼主这款,我有三个,第一个引脚芯片版本容量记忆故障,第二个黑胶水芯片还行没发现问题。第三个在附近电子市场里25元买的,深灰色的外壳,输入电压5V到24V,电压显示小数点自动位移。

网友:
認真發帖,我觉得论坛的AT34就够用啦.

网友:
看到一堆晒表的

网友:
谢谢分享。。。。同意奸人同学把这个扔了给我,现淘一只2楼的那种。

网友:
还是买睿登的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