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怎样清理和抛光东方双狮表表盘、指示针?

楼主(2019-02-27):
怎样清理和抛光东方双狮表表盘、指示针?
上次收到的一个东方双狮手表,表盘一个指示块脱离,叫维修手表的朋友安装了,手表没有擦加油,也没有帮我清理指示针(给他一包中华香烟),没有仔细看他是怎样拆开的,现在想自己拆开手表、想清理表盘、再抛光一下指示针,嘿嘿,手表把拔不出来呢?要请表哥们帮忙看看了!
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前面那包中华亏了

网友:
要想把机芯拿出,表盘向下,把表杆拉出到最外一档,你就会看到有一小块跳出(在表杆旁),小力向表盘方向一按,另手就可拉出表杆,表针的打理按坛中的表哥们的方法

网友:
看图,就是这个地方

网友:
记得要用大头针按下机芯上的钮

网友:
4楼5楼的大神说得对!

网友:
没分了,砸个专家!
那个修表的朋友不够意思啊,一包中华收了还不给洗油抛光调快慢?

网友A:
楼主的表的指针跟我的一样啊!

网友:
还是要自己动手才靠得住

网友B:
白色表盘,还是换个银色表针比较好看一些。表针1.5元,表盘4.5元,直接换新比抛光合适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色表盘,还是换个银色表针比较好看一些。表针1.5元,表盘4.5元,直接换新比抛光合适多了 ...

狮子王这是打算翻新出售?

网友:
打理后颜值高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色表盘,还是换个银色表针比较好看一些。表针1.5元,表盘4.5元,直接换新比抛光合适多了 ...

韩雪MM又来调皮了,小李哥是需要原味的,娃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表的指针跟我的一样啊!

请教一下,这个表周历英文怎么转换中文啊?谢谢

网友C:
其实 这个东西抛光 老实说 成本太高 划不来。 因为 盘面这东西本来就很难处理 。不说别的 先说一个问题——  面太多 你看就一个 时标刻度(整点处那个金属块) 有几个面 你要一个面一个面的抛  还要防着 别碰到其他地方 ,因为时标旁边 就是分钟刻度。擦到了 刻度就掉了。。传统的抛光工序是这样 整个表盘 能拆的全拆完 双狮的标志啊 日历框啊 全拆下来 然后一个件 一个件抛 抛完了 在一个件一个件 粘回去 这个工作量 。你自己想想
不如直接淘宝买个盘和针 。快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 这个东西抛光 老实说 成本太高 划不来。 因为 盘面这东西本来就很难处理 。不说别的 先说一个问题—— ...

确实如此!还是更换比较实际!

网友(2022-05-03):
手艺了得,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