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诺必行V12数码播放器更换电池并修理不开机

楼主(2019-02-27):
节后上班无聊,主要是天气不好,无事可干。今天就拆诺必行数码播放器

网友A:
楼主的音箱电池,可以固定一个外置品胜等充电宝上去,估计能做到一星期充一次电。那个502胶的品牌我在超市发里见过不少,但超市发用品和食品单独结账效率低,还是欧尚等大超市的单次结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音箱电池,可以固定一个外置品胜等充电宝上去,估计能做到一星期充一次电。那个502胶的品牌我在超市 ...

限制的数码相机电池,把外壳拆了放里面正好。反正是闲置的,不用了也放坏了。充电宝连接可以考虑下!

网友:
我都直接输入口正极飞线到电池正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音箱电池,可以固定一个外置品胜等充电宝上去,估计能做到一星期充一次电。那个502胶的品牌我在超市 ...

去掉电池直接数据线或许会电流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