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子弹头插排拆解TS-101

楼主(2019-02-27):
子弹头插排拆解
插排不咋滴,螺丝还用这么变态的。直接用螺丝帽加老虎钳拧开的。

END

网友:
质量还行,就是变态螺丝

网友:
这种螺丝用22in1的U头应该可以拆

网友:
内涵不错,外表差点!

网友:
变态螺丝需要买一个变态的螺丝刀对付。

网友:
零火线交叉的位置,
只有一根还有绝缘层,
这是个安全隐患啊

网友:
这插排清洁一下,还挺新。

网友:
饱经沧桑的插排

网友:
原創內容,凸起来的十字,哈哈哈.强迫症表示要换成普通螺丝并且清洗外壳和线材啊

网友:
电源线还挺长的

网友:
家里以前的这牌子的弹片不行,用段时间就插不紧了

网友A:
谢谢分享。。。。电脑主板刚刚收到了,比我想象的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电脑主板刚刚收到了,比我想象的要好。。。。

没有大盒子装,我把散热器拆了,麻烦你再装上去哈,能用上就好,哈哈哈

网友:
比老式的好很多了。

网友:
子弹头质量还可以的

网友:
都已经是伊拉克成色的了!够狠!

网友:
用两颗螺帽固定,然后扳手旋下面那个螺母。

网友:
砖头模样的怎么就叫子弹头呢?

网友:
或许是为用户或厂家着想,坏了就别修了,修坏了出问题找厂家麻烦。偶的进了水,只能太阳晒。。。

网友:
用一把一字螺丝刀,前端加工成深度适宜的凹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