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东成电池容量测试结果

楼主(2019-02-27):
把手里的几块大有和东成的电池测试一下容量,上图供大家参考:

1、大有12V 1.5Ah,实测内阻48.5毫欧,实测容量1.363Ah

2、东成12V 2.0Ah,实测内阻50毫欧,容量1.763Ah

3、大有20V 4.0Ah,实测内阻42毫欧,容量3.877Ah

4、附上刚买的气泵12V电池测试结果标称容量1.5Ah,实测容量为1.841Ah

总结:三个品牌的电池内阻不错,但容量没有一个达标的,而不知名的气泵电池却表现不凡。欢迎有条件的朋友也测试一下。

网友A:
晕倒,大有居然也不足容量!

你的电池 用了多久的,还是都是全新的!

除了你新买的充气泵没有,其它我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倒,大有居然也不足容量!

你的电池 用了多久的,还是都是全新的!

以上四个电池全部都是新的,有空你也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上四个电池全部都是新的,有空你也可以测试一下。

没有专业测试装备,
实际使用体验其实还可以的,昨天使用大有12V装了高低床,还有电,其中还装错了,拆了又来一次!

网友:
两块电池够用了

网友:
测试设备是什么?

网友B:
我也买了充气泵的,没想到啊,标称1.5AH,怎么测出来是1.841AH,这说明坛友还是很讲诚信的,下次自己换3个3000mA的18650电池,就更好用了,可以充气很久的。

网友:
正常现象,ebc在2010年左右在手电坛卖散件的时候我就入了,后来陆陆续续EBC、EBD买过六七个

测过各种18650,用2A测比标称少100多mah都是正常现象,各种松下、三洋、三星都是这样

因为标准测试是0.2C放电,也就是2000mah的放电要400ma,而且放电还要在标准的20度温度下,温度高了低了都有影响,所以这不是虚标

我测过至少几百节各品牌18650,达到或超过标称容量的几乎没有,多少都会少几十到100mah
另,气泵我也买了,就是1800多,因为厂家把2000mah的电池标成1500mah而已

网友:
全新电池 循环几次后再测比较好

网友:
带保护板测的用内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充气泵的,没想到啊,标称1.5AH,怎么测出来是1.841AH,这说明坛友还是很讲诚信的,下次自己换3个3 ...

我也买了,不过我认为电池不重要,不是带点烟器插头吗,放车上夏天电池不安全,汽车上那么大一块电池用着多方便,倒是打气泵用在别的地方需要电池

网友:
想问问是带保护板测的内阻吗?

网友:
做工好粗糙啊

楼主:
你没见过实物

网友(2023-06-05):
电池标称容量通常是在0.1--0.5C的倍率下放电得到的,你放电电流均大于1C,偏小也是正常的。

网友:
我都是用便宜的电池  太贵用不起

网友:
东成的4a,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