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救维修安钛克BP300P电源

楼主(2019-02-27):
电源通电后绿线紫线都有5V,短接绿线和黑线,风扇动一下就停。

短接G229E2脚和3脚,电源正常启动,各输出电压,12V,5.2V,3.5V,蓝线-12V,灰线0V,,
G229E各脚电压如下1-2.6v,2-0,3-0,4-0,5-12v,6-1.2v,7-5.2v,8-12v
                              9-12v,10-3.6v,11-12v,12-1v,13-2.6v,14-5.2v,15-5.4v,16-0
感觉12脚是不是有问题,一端经过430欧姆到蓝线-12v,一端经10k到14脚5.2v,

问一下能不能长期短接2-3脚使用

测量B240A发现正负双向都是100欧姆,取下B240A后测量B240A是好的,

测触点5V跨3.3V100欧姆。

网友A:
检查整流二极管 有没有短路的  或者性能不良的   一般是这个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整流二极管 有没有短路的  或者性能不良的   一般是这个问题多

短接G229E2脚和3脚能输出正常电压就说明整流管没有坏的,整流管坏了还能输出正常电压吗?

网友:
3.3v超标了,或者g229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