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启停系统是吹牛逼的还是真材实料?

楼主(2019-02-27):
发动机启停系统给很多车主留下困惑,到底有没有用?我们通过实际体验来给你答案。

       【车主之家 用车知识】汽车的发展不止体现在尺寸空间越来越大,还体现在五花八门的各种配置上,近些年有个叫“发动机自动启停”的配置出现各类车型上,厂家宣传都将其列为很牛逼的科技配置,能节省能耗,为车主省钱……这显然是有益车主的。不过这个功能推出来之后让车主们很困惑啊,动来动去的很烦啊,用还是不用啊?会对发动机又影响吗?另外真的能省油吗?针对这个大家的疑惑,我们做了一个测试看看这个配置是不是吹牛逼的。

       自动启停真的有用?

       测试开始之前先说下我们的定的规则标准

       测试路线:由于条件限制我们只有单一车辆进行测试,所以我们“变态的”设置了两段路线:①从加油站到目的地的一个路段;②从目的地的断头路模拟500米一个红绿灯(分为30秒、60秒、90秒、120秒)每个测试共8组。

       测试标准:①空调统一在1档风量;②车内乘员为2人;③两个测试路线里程完全一致;④每次测试前都加满油(同一个油枪),里程表清零出发。

       测试过程

       开出后我们就马不停给开始测试,而为了尽量公平的测试,我们没有猛踩油门刹车,速度都保证在市区40-60km/h。

       在自动启停开启的测试中发现,短时间的红绿灯或者小拥堵走走停停的情况下,启停频繁启动让整个行车质感都下降很多。而像长时间的红绿灯则是自动启停的一大优势。不过在夏天可要注意了,启停系统一工作,空调的出风量就会变小,甚至没有了冷风。

       接近两个小时的测试,总共跑完34.4km(两种路线),来回经过总共33个红绿灯,车辆表显显示平均油耗为7.4L。我们回到油站重新加满油,总共加了3.05L,算下来的平均油耗为8.8L。接下来看关闭自动启停的测试。

       关闭自动启停测试

       关闭自动启停的测试标准和前面一样,我们重新加满油后将里程表清零,同时关闭启停系统出发。关闭启停之后的测试走走停停就少了前面的频繁启停,而且脚也可以稍微解放一下了。

       在畅通路段上,开启启停和不开启理论上油耗都保持相同水平的。

       同样经过接近两个小时的测试,同样是跑了34.4Km的里程,同样数量的红绿灯路口以及8组模拟红绿灯路口。没有开启发动机启停系统的表显平均油耗为8.4L,比前面测试多了1L,而回到加油站重新把油加满,加油量为3.54L,比开启启停系统的测试多了0.5L。

       测试数据对比

       很明显从两次测试的加油量和行车电脑的平均油耗来看,开启启停系统确实能带来节省能耗,当然了行车电脑的数据是否准确我们再用公式计算(油量/公里数×100)

       两车同样跑了34.4Km,第一次开启启停测试完后的加油量为3.05L,油耗为8.86L。

       第二次关闭启停测试后加油量为3.54L,油耗为10.29L。与行车电脑对比还是有些出入的。

       总结:确实发动机自动启停像厂商那样宣传的能带来节省能耗的作用,同时红灯时间越长启停系统的功效就越大,在日常使用下还是建议开启。当然这个功能没法解决的的一个问题是:行车质感下降。另外面对十分拥堵路段以及雨天涉水的行车,则建议大家关闭此功能。

网友A:
我就知道一个启停电瓶是普通电瓶价格的2倍。总用启停,估计电瓶over的也早一些。算总帐再看看合适不合适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知道一个启停电瓶是普通电瓶价格的2倍。总用启停,估计电瓶over的也早一些。算总帐再看看合适不合适吧 ...

2倍恐怕都不止,寿命还短很多

网友:
省的油钱跑多少公里才够换一个启停电瓶?

网友:
首先得有辆车,然后车还得支持启停功能的

网友:
省下来的那点油钱抵不上电池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