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开维修一个LG 2M213磁控管(成功之母)

楼主(2019-02-27):
拆开维修一个LG  2M213磁控管(成功之母)
上次微波炉上面更换下来的一个磁控管,故障是灯丝脚漏电了,网上看人家更换维修的帖子,
自己折腾折腾看看能不能维修好!最后测试还是(成功之母)失败了!哈哈哈,图片上面有说明,
谢谢大家支持!欢迎探讨!

网友:
看到变压器就想改电焊

网友:
看来是插头延长线绝缘坏
没拆过这玩意,也搞不懂原理也

网友A:
先占位围观。。。。。。以前折腾过大屁股的彩电阴极与灯丝短路的故障,就是把灯丝悬浮供电。

网友:
厉害了,磁控管也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占位围观。。。。。。以前折腾过大屁股的彩电阴极与灯丝短路的故障,就是把灯丝悬浮供电。:titte ...

那个旁热式的,灯丝与阴极短吧,这个直热式的

网友:
楼主厉害,这个也能修,虽然没修好

网友B:
虽然没维修成功,但给大家一个启示:高压漏电不是很好处理,普通的绝缘管肯定不行,是否可以用汽车高压线的护套试试。

网友:
        優秀文章,满分支持,长见识了,原来引脚会漏电,而且还能这样更换,谢谢分享

网友:
这么厉害,这也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没维修成功,但给大家一个启示:高压漏电不是很好处理,普通的绝缘管肯定不行,是否可以用汽车高压线的 ...

以楼主的条件,找大屁股彩电的高压线还方便些。

网友:
虽然没看懂,不过看上去用料不错啊。

网友:
高压打火、爬电以后,原来的塑料座绝对不能再用,即使你处理干净,也是很容易在有粉尘的情况下受潮,导致高压座再次打火。因为这个原因,楼主在修复过程中使用原来的塑料座,修复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网友:
那两个是电感?

网友:
网上有卖管脚的,要玻璃钢座子的好点

网友:
这管脚漏电应该和CRT管座漏电一个道理。

网友:
不是有种叫高压灭弧胶的么?

网友:
一直不懂不懂微波炉的原理,这个磁控管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
这也能折腾,佩服!

网友:
这也能修,这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