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学开车 自动挡居然要这样开?

楼主(2019-02-27):
小胖君换了一台自动挡车型后……麻烦接二连三……

       【车主之家 用车知识】这年头买车的朋友越来越多,大家购车的首选也是自动挡了,小胖君开车也有一段时间,最近升级了一台自动挡的新车,但是麻烦来了,小胖君刚从手动挡换到自动挡。

       自动挡新车应该怎么磨合?作为刚换自动挡车型的又应该怎么开才好?为此他在各大论坛各大车友群搜集了一堆“秘籍”………但是各种说法都有,这可把小胖君搞得团团转。还好有朋友介绍了一位“真正的”老司机来指导,下面就来看看看看开自动挡的正确姿势?

       自动挡怎么起步?

       小胖君一上车显然还没从开手动挡的习惯中转变过来,就准备挂档走人,一来就把老司机吓一跳。“点火都没,怎么走?刹车都没踩,怎么换挡?你是神仙啊?”老司机无语说到。

       之后才跟小胖君说正确的起步方法:踩住刹车-点火-挂入D挡-松手刹/松脚刹-轻踩油门起步。这就ok了,但是记住换挡的时候不要太过激烈,以免损害变速箱,同时要记得自动挡车型在启动车辆时挡位必须也只能在P挡或N挡。这是因为如果发动车辆时挡位在倒挡或前进挡,如果司机忘记踩刹车,车辆就会直接开动,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事故,所以现在很多厂商都会对自动挡车型设计一个保护程序,就是如果挡位不在P挡或N挡,车辆就不会启动。

       但是小胖君又觉得不对:“网上那些不是说先挂到空挡(N),然后再点火后挂到前进挡(D档),再起步走人,这才是最正确的啊”

       老司机又说:“你是zhu啊,这种方法也行,但是变速箱要是那么脆弱你早不用开车了”

       停车时候怎么挂档?

       在解决起步问题之后,小胖君带着老司机这兜兜那逛逛,不过到了等红绿灯时候问题又来了。自动挡停车怎么挂档?要知道手动挡车型停车只需要挂在空挡拉手刹就可以。老司机和小胖君说:“自动挡停车可以分为熄火停车或长时间怠速停车(等红绿灯、等人),怎么停是有学问的”

       但小胖君在等红灯时候的做法是档位不变,但是踩住刹车。这时候老司机就直接大声说了:你这样停累人又累车。红灯分几种情况,如果较长时间的红灯,可以挂入空挡拉起手刹,然后再挂入P挡,这样可以解放你和车;而较短时间停红灯则可以挂入空挡拉起手刹就ok,当然了短时间挂在D档也是ok的,例如30秒之类的。

       这先解决了小胖一开车陋习,算是学到了招。不过到了停车场,小胖君又“犯病”了,车刚停下不到半秒就马上挂到P档拉起手刹,这时候车冲了一下。老司机这回依旧无语:“兄弟啊,你这车刚买也不能这么虐啊!”他建议的方法是,先挂入空挡再拉起手刹,而后在挂入P档,这时候车辆就不会有那一下冲击了,另外在坡道停车的时候不要直接挂入P挡,这样会对变速箱造成冲击,长期这样停损害很大。

       小胖君点点头又带了老司机到了其他地方去溜达了。

       为什么不能空挡滑行?

       这小胖君被老司机bibibi了很多次后面就变得小心翼翼了,稳妥地开着,在接下来时间里让老司机很满意。在经过一出立交桥下坡时候小胖君的一个动作又一次“激怒”了老司机,他把档位变到了空挡,还跟老司机说:我以前开手动挡都这么干的,这样听说可以省油。

       这一听可把老司机气得吐血,语重心长地说到:“兄弟,自动挡和手动挡不一样”。

       虽然说至今并没有哪辆车因空挡滑行而损坏变速箱的案例,但是这空挡滑行没有任何必要。自动变速箱的油耗偏高主要是因为传动效率偏低所致,空挡滑行并不能就让油耗降低下去,何苦自寻烦恼?不过你要滑行时候,可以在D档进行滑行就可以。

       车没停稳不能挂档?

       眼看老司机要疯……小胖君赶紧想到一个妙招,请他去搓一顿消消气,可是到了商场发现已经车满为患,转了几圈好不容易找一个车位。

       左挪右移终于倒进去,可在调整位置时候让老司机十分不爽。车刚退两步还没停稳,马上就换前进挡,同样没停稳又挂了倒挡,这一来一回几次终于把车停好了。

       老司机无语地说:我敢断定,你这样开的话,车肯定活不久。就算停车位紧缺,停车也不用这么着急,每一次挪车最好等车辆停稳后再进行换挡,这样不会给变速箱造成冲击,因为输入轴和输出轴转动的方向相反,而且自动挡齿轮之间是常啮合的,锁死机构一旦起作用,齿轮之间就会相互较劲。如果车还没停稳挂倒档,巨大作用力就会损坏行星齿轮组,甚至使整个变速箱损坏。

       自动挡怎么上下坡?

       吃完饭小胖君继续请老司机指导开车,就这前面遇到的问题,下坡或高速不能空挡滑行,那上坡怎么开啊?一脚油门到底?老司机扶了扶眼镜,这样说道:上坡就用低速挡,下坡也用低速挡

       汽车发动机功率是恒定的,低速时可以获得较大的牵引力,而起步时需要克服地面的最大摩擦力才可以使汽车移动,所以一定要用一挡或者二档低速档起步,但自动挡车型完全是由变速箱根据发动机转数自己换挡,当遇到陡坡时很可能因为挡位太高扭矩不足而上不去。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把挡位切换到数字挡或L挡了,当然如果是手自一体的车型,可以切换到手动模式由司机选择挡位,这样不至于爬得很吃力。

       与上坡用低速档不同,下长坡如果完全靠刹车来限速,刹车盘的温度会很高,然后温度太高了就会出现所谓的热衰减,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刹车性能急剧下降,然后就刹不住车。所以有必要用低速档,用发动机来辅助制动。

       在下山或者下长距离的斜坡时,把档位挂在这里,可以限制汽车的档位自动的只在最低档(相当于手动档汽车的一档)上,可以使得汽车在下坡时使用发动机动力进行制动,驾驶员不必要长时间踩刹车导致刹车片过热而发生危险。

       自动挡怎么开才省油?

       开了一段时间的小胖君发现自动挡的油耗哗哗哗地升,在这油价“喜人”的时代,真是想要哭,多怀念开手动挡的时候。老司机支招了:自动挡比手动挡油耗高是肯定的,这点不用过多纠结。

       不过在日常开车中我们需要注意,不要猛踩油门刹车,换挡时候别太暴力,保持合适的转速行驶,总之温柔点的对待车辆。

       总结:这一天下来,老司机可是被小胖君整得够呛,作为刚接触自动挡的新手,还有很多学习的地方,同时也犯了很多常见的误区,相信上面这些这些情况你们都会遇到,只要掌握正确实用的方法,开起来就不会那么麻烦了。好了这学期小胖学开车·自动挡的就讲到这里,下期我们来给大家说说磨合的事情。

网友:
一D走天下,其他的交给行车电脑去处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