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图吧佬经常捣鼓废品,老脑筋已落后时代了

楼主(2019-02-27):
就是上次捡到的长毛H81主板加g1830cpu,经水洗成功救赎,没有boom掉算运气。但我短时亮机测试时习惯不装散热器,这样可以摸摸cpu的热量如何,发现cpu升温较快,因为是水洗过的板,只晾了一天,就怀疑没干透引起cpu供电错误,测了下主板的cpu供电,居然高达1.75V。根据老经验,这样的cpu一般在0.7-1.1V之间,超频加个0.2V已经是不得了了,1.75V的电压那还是奔腾3 180nm时代的供电电压,放在22nm的cpu上随时都可能boom掉。我就怀疑这块板肯定没洗干净或VRM模块vid信号出错了,然后再次清洗,为了洗干净我放大招了,是做好保护后放在洗衣机里洗的。
再次洗好晾干后,上机测试,还是一个样子,电压1.75V没变。我记得intel cpu有个vid表,有几个针脚控制主板vrm电路输出相应的电压,如能人工改变vid值,就能把电压降下来。我就去intel官网上去找相应cpu的datasheet下载,然而,看不大懂。。。。。。
研究了半天,在pdf表里是有vid表,但4代cpu已取消物理vid针脚了,转由一个8bit的数据线控制,已不可能手工硬改电压了。失望之余,再次读了下vrm的说明,发现了一个新大陆:4代i3 cpu内部集成了VRM!整个CPU的供电电压就是1.75V!
就是说4代以后的CPU,主板cpu供电统一为单电压,再由CPU内部分出各部分所需的电压,把原本复杂的主板供电一部分集中到了CPU里。1.75V就是正常的电压,这主板一点毛病也没有。真是的,白捣鼓了几天,知识落后几代了

网友A:
不明白图吧的那些垃圾佬到底怎么想的,都已经是垃圾该扔就得扔了,逆推历史车轮有意思?想不明白劳资进化了这么久终于不用茹毛饮血了,结果总有人告诉我生肉比熟肉好吃!这是反祖归宗吗?

网友:
主板没有问题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图吧的那些垃圾佬到底怎么想的,都已经是垃圾该扔就得扔了,逆推历史车轮有意思?想不明白劳资进化了 ...

应该是返祖归宗,不是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返祖归宗,不是反!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嘛,知道咋回事就行了

网友:
之前的老架构是PVID信号记得好像是7根线根据高低电平判断你上的什么U,然后cpu供电芯片发出相应的电压,修主板师傅都会用CPU的假负载骗cpu供电芯片出cpu供电,后面的新的机器都是SVID就3个信号
这个玩意不好修,真心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图吧的那些垃圾佬到底怎么想的,都已经是垃圾该扔就得扔了,逆推历史车轮有意思?想不明白劳资进化了 ...

。。你可以看看坛子里的兴国三婚男,非常牛

网友:
CPU就一个电压?

网友C:
是做好保护后放在洗衣机里洗的。

1150供电特殊,使用了FIVR。由CPU内分出各种供电,也许这就是电压高的原因。

但能点亮、发热正常就Ok了,管它那么多呢。刷个BIOS吧

另现代CPU已经很少把控制外频、电压的引脚留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图吧的那些垃圾佬到底怎么想的,都已经是垃圾该扔就得扔了,逆推历史车轮有意思?想不明白劳资进化了 ...

三婚男没用,得看那个静香头像的哥们儿,每次捡得东西能让大家想揍他:都是几十块捡个台115x全套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做好保护后放在洗衣机里洗的。

应该用洗车的高压水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婚男没用,得看那个静香头像的哥们儿,每次捡得东西能让大家想揍他:都是几十块捡个台115x全套主机。 ...

昨天没花钱捡了一套I5-4460  +8G+500G+GTX650+19显示器,顺便吃了排骨才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婚男没用,得看那个静香头像的哥们儿,每次捡得东西能让大家想揍他:都是几十块捡个台115x全套主机。 ...

你在说我吗

网友(2024-09-11):
刚测了主板,h81的,1.7

网友:
前几天也水洗了一块显卡。洗之前正常的,洗完后花屏了

网友:
这是不打自招吗

网友:
H81主板,上个E3 1231V3,加个GTX970显卡16G内存。不玩大游戏,普通应用够够的

网友:
直接查CPU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