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毒柜维修资料上的解释不太清晰,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9-02-27):
这是某维修资料上作者的一段原理解释,但对照电路图发现,无论如何也看不出红色线条标出的那几句话怎么能成立(电流回路是怎么样的?)是否存在一定的错误?请电路分析高手能指点一下红色线条标注部分的原理。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电路图是否错了?

网友:
我感觉没有明细错误,继电器J2的供电回路图上可能有错。

楼主:
请问,图纸上的只要”电源开关“一打开岂不是“已消毒"就一直亮了吗?还有一个问题,继电器J2的吸合是否是因为三极管1,2的PN结导通接地(0)了?

网友:
书上有错误也是正常的。校正有问题。我遇到过把8550写成9049.

网友A:
答复:问题一,要看带自锁的启动键状态,如果启动键不闭合,”电源开关“一打开,“已消毒"就一直亮。
问题2,继电器J1、J2的吸合是因为三极管1和2的饱和导通,三极管的导通条件是:发射结加正向电压,集电结加反向电压。NPN三极管导通电压是Uc>Ub>Ue。

网友:
不审题就来了,尴尬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复:问题一,要看带自锁的启动键状态,如果启动键不闭合,”电源开关“一打开,“已消毒"就一直亮。
问题 ...

那么,可不可以这样理解:J2吸合是因为三极管2的ce极间是通过三极管1的be结导通接地(0)了?

网友:
电路图没毛病,作者分析也没毛病,控制芯片估计是型号写错了。电路的工作原理很清晰,大致过程是电源开关先闭合,按下启动键开始消毒灯两端接与LN接通,刚上电主控芯片3脚输出低电平,第3个三极管截止,前面两个二极管就导通。第一个三极管控制J1,所以J1闭合,0、2触点闭合,而0、2触点是和启动按键并联的,达到一个自锁的目的,这样即使启动按键放开也保存电路继续导通。第二个三极管控制J2,即加热管开始工作。控制芯片会在一段时间后引脚3输出高电平,经过二极管到已消毒灯,已消毒灯点亮。同时这个高电平使得第三个三极管导通,前两个三极管截止,J1、J2也断开。
这里要注意12V电源是从变压器过来的,变压器在J1断开时是通过已消毒灯组成的回路供电的(电流也够),J1闭合则是直接接在了LN上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可不可以这样理解:J2吸合是因为三极管2的ce极间是通过三极管1的be结导通接地(0)了?  ...

可以这样理解。J1的工作电流大约在30ma,J2的工作电流大约在70ma 三极管1的e极电流大约在100ma。自己可以安装个Multisim仿真验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J1的工作电流大约在30ma,J2的工作电流大约在70ma 三极管1的e极电流大约在100ma。自己可以 ...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