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电源能不能加一个DC-DC可调模块,变成可调电源

楼主(2019-02-27):
充电器电源能不能加一个DC-DC可调模块,变成可调电源。。请教各位大佬了
就是这个前不久入手的充电器:
我试了可以输出50V左右的电压

然后我想深水宝,买一个这样的可调模块
‘’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组合成为可调电源????

网友A:
没啥意思,电流不是稳定输出,需要改造,低压可能还会不稳定,搞这个还不如搞个7500的ATX改造了

网友B:
也可以的,更历害点的就直接改充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意思,电流不是稳定输出,需要改造,低压可能还会不稳定,搞这个还不如搞个7500的ATX改造了 ...

ATX是好,但是贵啊。。我这个充电器才不到5块钱。。。。。
这个要100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的,更历害点的就直接改充电器了!

主要是不太会,拆开以后一脸懵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ATX是好,但是贵啊。。我这个充电器才不到5块钱。。。。。
这个要100多了

7500的ATX不是这个,是芯片!随便找个什么老点的长城金河田都可以,十块二十块的,要不然我送你一个,运费自理就行

网友C:
把输出滤波电容加大。另外,一般的DC-DC模块,最高输入电压一般不会超过45V。看你这块模块,用的是LM2596,最高输入电压45V。

网友D:
楼上美女和温总都是好人,帮顶。==========================
至于楼主的想法,也没问题,可以把原充电器的输出电容加大一点,然后接到DC模块输入上,效率嘛,又下降了一些。
其实电动车充电器可以直接改可调的,不管是494芯片还是384X芯片,
老坛子里都有很详细的教程,就以这个5块钱的充电器来说,
改造成本少于1块钱,前提是有两个辅助电源和电压电流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把输出滤波电容加大。另外,一般的DC-DC模块,最高输入电压一般不会超过45V。看你这块模块,用的是LM2596, ...

请教师傅,出滤波电容加大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增强直流成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教师傅,出滤波电容加大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增强直流成分吗?

减少脉动电压,改善电源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减少脉动电压,改善电源噪声。。。。。

谢谢指点

网友:
老哥 ATX二手才十几块钱  还有就是。。。。你买1000w干啥  你做可调电源  能用到100w算不错了

网友:
5块的连接还有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00的ATX不是这个,是芯片!随便找个什么老点的长城金河田都可以,十块二十块的,要不然我送你一个,运 ...

我怎么某宝搜不到这个。这个芯片关键词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输出滤波电容加大。另外,一般的DC-DC模块,最高输入电压一般不会超过45V。看你这块模块,用的是LM2596, ...

你就是温总啊,好吧。~~我刚刚来这个论坛不久~   换个输出电容倒是容易。~~就是50v降压成45v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美女和温总都是好人,帮顶。==========================
至于楼主的想法,也没问题,可以把原充电器的 ...

帖子我全部看过了,感觉比较难,特别是还有弄一个18v的直流电给384x用比较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就是温总啊,好吧。~~我刚刚来这个论坛不久~   换个输出电容倒是容易。~~就是50v降压成45v比较难 ...

将TL431有字一面向着自己,管脚朝下。左边第一脚与电源正极连接有一只(或者两只串联)电阻,减小这电阻可以降低输出电压;与负极连接有一电阻(也可能是两只电阻并联的),加大这电阻也可以降低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TL431有字一面向着自己,管脚朝下。左边第一脚与电源正极连接有一只(或者两只串联)电阻,减小这电阻 ...

我这个充电器居然串联了三个10k的电阻 也是醉了。  我改一个到5k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充电器居然串联了三个10k的电阻 也是醉了。  我改一个到5k试试

你这个好象这样改不行。这板子用了两只TL431?有一只在变压器旁边?你拍个正面和反面的俯视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怎么某宝搜不到这个。这个芯片关键词是什么

随手找了个半截电源板就是7500的,这个我都不知道是什么ATX电源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