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米盒子遥控器改造,支持电视开关机

楼主(2019-02-27):
作为一个“米粉”年前刚买的小米盒子4C,可以说有点后悔;有优点也有缺点。我爸感觉做大的不足就是不能控制电视的开关(盒子自带的遥控器没有学习功能,这就需要两个遥控器来控制)因为长虹电视调为HDMI模式后基本上就不动了。所以遥控电视的,只需要有开关功能即可!
像我用小米手机自带的“万能遥控”一部手机!全部搞定!但是电视还是我父母看的时候比较多,他们就感觉很不方便,于是我就有了今天的改造!其实很简单!就是在里面加一个单片机模拟38K载波NEC码。不过说真的,小米造的可以说真是完美性价比了!我个人感觉很厚道了!

因为要控制体积和功耗,这次用STC15W204S-SOP8的单片机,但是下载程序和实验要用面包板完成,所以要用转接板转接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一上传图就旋转了。)

焊上排针

焊接的时候要注意!最好不要把焊单片机的地方粘上锡!

买来的单片机,SOP封装的

用镊子夹着,很小的!

基本上一遍过,很容易!

还要一根USB-TTL转接线

开始编程!

STC-ISP烧写软件

插上USB,安装好驱动

烧写软件会自动识别到

连接单片机(如果不会,就学单片机基础吧)

打开程序文件

打开之后右面会显示程序文件

开始烧写,软件上点击下载

硬件要冷启动!就是重新上电

上电

等待烧写完成,会提示操作成功!

然后要知道你遥控器的,用户码和按键码(这要用点手段,这是我之前制作的万年历,附加的功能)

在程序这里改成你的按键码和用户码

插到面包板上调试(当初的设计是按键控制单片机电源,为了降低功耗,而实际证明这并不好用)

调试达到效果了,就把单片机拆下来

放在一边备用

开始研究硬件改造

拿在手里真的很小巧,但也给我带来很多烦恼

因为只有直插按键,所以要改造一下

起初的设计是放在这里

可是拆开后,实力不允许我放在那

电路板是用的锅仔片,不是传统设计用导电胶皮(锅仔片下面用的是导电胶,也用来飞线)

也是单面电路板

正面不允许,就在背面想想办法

最终确定,在背面开孔!透一个按键孔

后壳看似黑的,实为半透明的一种只有红外光能穿透的“黑色”而且打一个孔很轻松!

放好按键试试,感觉很完美!不突出!放在平面上也不会误触,用手按要用点力!或用手指甲按

粘按键,用胶水粘,穷的我连502都没有!

粘在电路板背面,感觉也很结实!

这是遥控器原带的芯片,从中找出电源线

一开始我打算用一个红外LED,后来放弃了

初次改造的样子,但是可以用!只是不灵敏

试验是可的!可是有时候会出问题

于是乎就有了这个改造,因为体积放不下5mm的LED就找了个3mm的,效果也差不多

侧面已经是伤痕累累的,这遥控器已经不打算保修了

全都是撬过的痕迹,都合不严了

关电视的按键在这,很满意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NO!并没有,用了一天,我爸觉得还是不灵敏!我也感觉到缺陷了,还是有折腾的空间的!其实不灵敏主要原因:LED用3mm的太小,可是5mm的空间不允许,LED太靠后,单片机IO口驱动能力比较弱,电路中有个限流电阻,为了降低功耗采用控制单片机供电的方式等等,既然已知的就这么多可以改进的,就开始筹备折腾!其实当初改造的时候有的原因我就会想到!所以基本都在脑子里,动一动改一改就好!主要改的就是单片机一直供电,采用“掉电”模式用外部中断唤醒!这样会灵敏很多!而且早先的程序是发送完整个NEC码后就进入死循环状态了,所以改造以后让他有间隔的循环发送。硬件LED位置也向前位移,LED限流电阻去掉。基本就是这些!

因为要改程序,所以单片机拆了,LED也向前移了

这有一颗2.2R的限流电阻,是遥控器原带的(很多遥控器LED都没有限流电阻,不知道这个为什么这样设计)

又要焊回转接板,重新烧写程序,调试

最后的走线,全是搭棚焊接

实际使用效果比之前好很多!灵敏很多!基本上按下就会反映。最后测的整个遥控器的待机电流约等于0.5微安(后加的单片机实测掉电电流0.01微安,也许是我表不准)但感觉这样的待机功耗也能用很长时间!

顺便秀一下我家的盒子放置位置,以供大家参考!

是的,没错在茶几下沿后面,很完美的隐藏起来!

就是用那种吸盘挂钩,吊住的,实际从买来到今天,也没掉下来!很结实!

顺便分享一下遥控器不灵敏怎办?这个遥控器之前很不灵敏,都听见锅仔片下压的声音了,也没反应,要用力按!才会反映!去售后问说都这样,而且售后使用的遥控器也都这毛病。也许是通病吧,拿回家自己拆开(拆开就意味着没有了售后保修)折腾几次都一样,最后一次,我把锅仔片的那层胶撕开,触点是导电胶,用橡皮把整个电路板擦一遍!又粘回去,问题解决了!很灵敏!基本上听见锅仔片下压声音就会有反映!

到这,整个改造折腾就完成了!希望以后小米的遥控器有学习NEC码的功能!也用不着这样折腾了。

附上电路图和程序

程序是从前辈的帖子中抄的,简单明了!感谢!尊重作者!这是哪个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96784

楼主:
另外要说一下:因为小米遥控器用的不是传统的NEC码所以破解起来比较费力,当初也想过破解就用一颗芯片。但是现实往往比想象残酷很多!所以就放弃了,希望有哪个大神能破解!也告诉我一声,我去观摩观摩

网友A:
买个wifi插座,电视调到来电自动开机,盒子一起插插座上,
小爱同学,打开电视电源,电视自动来电启动盒子运行,   小爱同学关闭电视电源, 盒子电视一起断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要说一下:因为小米遥控器用的不是传统的NEC码所以破解起来比较费力,当初也想过破解就用一颗芯片。但 ...

不是标准nec码,像空调,一次发送全部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wifi插座,电视调到来电自动开机,盒子一起插插座上,
小爱同学,打开电视电源,电视自动来电启动盒子 ...

电视不支持啊,要是可以调成来电开机,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标准nec码,像空调,一次发送全部信息

至少空调就不是标准NEC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要说一下:因为小米遥控器用的不是传统的NEC码所以破解起来比较费力,当初也想过破解就用一颗芯片。但 ...

你不是要学习电视机的开关键吗?你管小米遥控器用不用NEC码干嘛?
难道你是小米的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要学习电视机的开关键吗?你管小米遥控器用不用NEC码干嘛?
难道你是小米的电视? ...

电视要是小米的,我就不费劲了,也不用买小米盒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标准nec码,像空调,一次发送全部信息

不是标准的nec码,解起来很费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视要是小米的,我就不费劲了,也不用买小米盒子了。。。。

哪家的电视啊?现在电视机都开始不用NEC码了?

不过你就一个开关键,而且有单片机,直接把波形记下来,重放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视不支持啊,要是可以调成来电开机,会好很多,=

大多数电视的工程模式里都有来电开机设置。

网友D:
擦,评论好像被吃了。

这思路好奇葩。
你的按键直接控制stc的电源就好了。
stc上电后只发送一段用来开关机的红外遥控码,然后就休眠就行了。
按一下的时间足以发送完整段红外码,单片机平时不需要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擦,评论好像被吃了。

这思路好奇葩。

你要是仔细看帖子就知道了,我一开始就是这样设计的,但是不灵敏,要长按2秒左右!所以才后来改的,而且单片机掉电基本不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电视的工程模式里都有来电开机设置。

长虹电视,好像没有工厂模式。。。

网友E:
手机自带遥控器的就不掺合这个了

网友F:
学习  文件下载了  提示文件损坏打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是仔细看帖子就知道了,我一开始就是这样设计的,但是不灵敏,要长按2秒左右!所以才后来改的,而且 ...

不灵敏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复位不需要那么久。
如果你不想长按,可以在开关后面接一个10uF或更大的电容,
松手之后用电容给单片机供电,只够发送完开机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自带遥控器的就不掺合这个了

我也自带,主要是给我爸妈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  文件下载了  提示文件损坏打不开

不会吧,你留邮箱我发你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