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62如何恢复电量显示

楼主(2019-02-27):
大有5262现在已经把电量显示取消了,但里面还保留着一块电路板,请问这个电量显示的原理是什么?哪们坛友有这个电路图,如果能恢复的话就好了。

网友A:
有电量显示功能吗,用几年了还不知道!

网友:
感觉这块板子就两贴片稳压管加一个共级双色led,击穿点亮led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电量显示功能吗,用几年了还不知道!

不错还留有电路板,焊接上原件就ok 了 led 是采用的3脚双色led的 红色 绿色。剩下两个原件应该是电阻

网友C:
关键是另一头线接哪儿?

网友D:
我的直接可以显示,上边装个黑塑料,换个有机玻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直接可以显示,上边装个黑塑料,换个有机玻璃就好了!

你的是哪年的产品,电量是怎么显示的,是两个灯吗?上张显示的图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还留有电路板,焊接上原件就ok 了 led 是采用的3脚双色led的 红色 绿色。剩下两个原件应该是电阻 ...

这板是在哪儿的?

网友:
我好像前年买的

网友:
还有这个操作??有空我一定要去拆拆我手里的那二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另一头线接哪儿?

接开关 如果是集成开关的话一般接开关上

网友(2019-04-14):
能拆开看看吗,发个照片,现在很多这个型号的机器,都取消这个功能了

网友(2019-06-20):
有老款的来个拆机看看呢

楼主:
帮忙拆开看一下吧,看看是怎么连接的?很想恢复电量显示功能。

网友E(2019-08-09):
5262 电量指示电路 分析电路 LED应该是3528红绿双色1210红翠绿四脚反极异向反向交叉极贴片LED

楼主:
引用 网友E:
5262 电量指示电路 分析电路 LED应该是3528红绿双色1210红翠绿四脚反极异向反向交叉极贴片LED ...

多谢回复,红绿两个颜色是怎么显示电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红绿两个颜色是怎么显示电量的?

红色显示低电量,绿色表示正常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