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论坛首拆?上世纪库存美多RP2000中波收音机,带包装,带说明书电路图。

楼主(2019-02-27):
(现在论坛拆机还分新家、老家两个家,贴子还是分开的,什么时候数据合并呀?)
某鱼入手的,库存美多RP2000中波收音机,现在发现的问题就是,有个中波567KHZ天津相声广播听不到,用力拧谐调到头刚能听到一点点,应该是需要调哪儿了。网上查了查,MW波段应该下潜能到525KHZ才对,现在的问题是下潜不过去。还望高手指教,怎么调线路板上的中周或者是其它件什么的。正面图

音量和谐调

侧面插孔,难道是电源适配器和耳机二合一插孔,因为包装上写着能用外接电源,而且机器正面的英文好像是能用耳机的意思。

背面简洁

只有电源适配器的标识,厂家的字体是亮点。

四节一号电池

怎么都是英文,显得格调高吗?

连提手都是英文,真是有点不着调

美多
上海第三无线电厂

小兔的眼睛是两个LED灯,用电源适配器的时候应该会亮起来吧,我还没试呢。

美多2000中波收音机

刻度盘

提手上的英文大概是时尚的RP系列

拆开全貌

比想象中简单一些,集成电路的。不是分立元件的。

电路板和现在的不大一样呀,是传说中的什么纤维吗?

中周中周还是中周大家帮我看看,怎么能把最低端调到525KHZ左右去。

还是细节图

可变电容,应该不是这个名字吧

芯片3839A-2II

合格证上的日期是1984还是1994。

机壳三个螺丝,电路板三个螺丝。

电路板背面

很干净,简单粗放。

电位器

又是一张细节图

这张应该在前边的

银声的喇叭。

此中波收音机模具,预留的天线位是几个意思。

包装正面,反面也是一样的。拍一面即可

项部

一侧,另一面也是一样的。

说明书来圆珠笔划的,头一回见。

说明书背面

来一张清楚的电路图,万一有人需要呢。

最后请教一下大家,有谁知道这是什么车的导航。告知车型即可,不胜感激!

网友A:
3839真的很少见了,可惜现在Am电磁污染严重。实用性差,收藏吧。

网友B:
6V明明只要4节电池,说明书居然标6节电池,这东西也是厉害了。

网友C:
我想知道这库存在哪个库房里着?这库房也太好了吧!

网友:
哈哈,不够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39真的很少见了,可惜现在Am电磁污染严重。实用性差,收藏吧。

挺喜欢听中波的底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V明明只要4节电池,说明书居然标6节电池,这东西也是厉害了。

看的真仔细,你不说我都没注意。当时说明书排版的时候也是粗心大意了。

网友D:
不错的收音机 当时应该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这库存在哪个库房里着?这库房也太好了吧!

这库房确实不错,防火,防水,防虫,防潮,防盗。存到今天确实不容易。

网友:
简介简直是骗人,明明是用了ULN3839的山寨版CD3839结果还写了个“进口集成电路”

网友:
用上芯片了,电路很简单

网友:
库存这么久,好多元件也衰减了吧

楼主:
是呢,已经是芯片了,已经不是分立元件了。但是合格证上的年代确实有点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的收音机 当时应该挺贵的

但是现在不贵了,某鱼22元包邮入手的。

网友:
以前国产的收音机质量确实不咋的。。当初属于大上快上的年代,质量很不稳定啊。小时候对美多的收录机还是比较喜欢的,但看这收音机装配,确实不喜欢。国产收音机经过这么多年,打开还是一团糟。不如大法等公司的做的精致。上下完全分离困难,必须动刀,对检修完全不利。

网友E:
中周右边有两个半可调电容,调到低端你要的台,慢慢的调一个,听台清淅了就好,如不行,回归原位,调另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现在不贵了,某鱼22元包邮入手的。

垃圾品质,22元都贵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周右边有两个半可调电容,调到低端你要的台,慢慢的调一个,听台清淅了就好,如不行,回归原位,调另一个 ...

多谢,已经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已经调好。

调好了就好。不用谢,大家都是互相学习的。

网友:
好多年没听收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