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WK-SM1电脑智能温控器。

楼主(2019-02-27):
拆个WK-SM1电脑智能温控器。线太细了,改装一下再用。

网友:
居然还有变压器,不错

网友:
估计是为了降低成本,有的导线看着很粗,但是线芯很细,不仅有铝线镀铜,还有铁线芯等。

网友:
变压器好评,比阻容耐用n次方倍

网友:
居然不是阻容降压的!

网友:
变压器的电压一低就不好用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