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旧物改造,把之前的螺丝批电源盒改装936

楼主(2019-02-27):
之前做的温控器936,升温不行,太慢了,打算改造,一直没顾上。这几天又去做了批pcb,翻出从客户那里拿回来的报废螺丝批控制器。比划了下,电压正合适,拆掉了之前的内脏,面板打个孔,之前装螺丝批的航空插头位置,正好合适烙铁的航空插座。买了个1322成品小板子,10块的样子。改了个936。效果非常好,给大家看看。

网友A:
另一个开关是不是可以用来增加个“鸡血模式”

网友B:
楼主做什么pcb的?上图分享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另一个开关是不是可以用来增加个“鸡血模式”

开门开疯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个开关是不是可以用来增加个“鸡血模式”

那个开关按下去,电压就会变成17V,鸡血肯定不行了,是瘟鸡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什么pcb的?上图分享下。

工业用的一个接口板子。接了个小活,小机器空间小,线盘不好做,用了PCB,线路都坐上去了,焊点插座,再买点标准插头线外接就能用了。

网友:
改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
改得很不错,成品936控制板果然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门开疯了的?

开这么多门,都打不开你的心门

网友(2019-09-04):
面板上的LED灯,在哪买的,喜欢这风格的

网友:
这个变压器带9V,不改成AC加热的T12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