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自己试着开卡,结果都是失败的,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9-02-27):
自己有一个威刚SP900 128G固态硬盘,前段时间看了网上教程弄了下安全擦除,结果不知道是没完成就断电了还是怎么的,突然整个盘就不认了,管理里面用硬盘盒子能发现盘符,但不能格式化,然后自己网上搜索了下想着自己开卡试试看,自己折腾了下,虚拟机装Fedora 14版本,都按照步骤来,网上看有个教程用的是28044.0.driveconfig,固件用的是FW_PPRO_5_2_2_Release.672199.release.0.mfp,终端那些都能发现主控,到了开卡这不就总过不去,都是失败,有没有大神帮忙看下指导下是哪里出问题了,希望大神能帮忙指个方向也行,第一次搞,不太懂感谢!
这个是主控跟闪存颗粒的型号,主控是SF2241 VB2 SPC,颗粒上面是数字600739095300463844   下面还有600738891206474643
终端能发现主控
这里是选择
28044.0.driveconfig吧?

下面这个选择的是
FW_PPRO_5_2_2_Release.672199.release.0.mfp

点开始过一会到大概20%多就失败了
下面的是日志
Starting command:[/mnt/123/genesis/SF_Genesis-v1.7.0.01020130612-fc14-32bit/SF_Genesis -PROCESS_SSD 8:0:0:0 "/mnt/123/FW_PPRO_5_2_2_Release.672199.release--0/FW_PPRO_5_2_2_Release.672199.release.0.mfp" "/mnt/123/FW_PPRO_5_2_2_Release.672199.release--0/Configuration_Files/28044.0.driveconfig" 123 3  LOG="/mnt/123_localhost.localdomain_DATETIMESTAMP_8.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Tue 02/26/2019 23:08:42]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8:0:0:0
                      argv[3]: /mnt/123/FW_PPRO_5_2_2_Release.672199.release--0/FW_PPRO_5_2_2_Release.672199.release.0.mfp
                      argv[4]: /mnt/123/FW_PPRO_5_2_2_Release.672199.release--0/Configuration_Files/28044.0.driveconfig
                      argv[5]: 123
                      argv[6]: 3
                      argv[7]: LOG=/mnt/123_localhost.localdomain_DATETIMESTAMP_8.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

[Tue 02/26/2019 23:08:42]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8:0:0:0'
[Tue 02/26/2019 23:08:47]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8:0:0:0'
[Tue 02/26/2019 23:08:52]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Tue 02/26/2019 23:08:52]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Tue 02/26/2019 23:08:57]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8: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2'
[Tue 02/26/2019 23:08:57]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2
    MFP Package Filename = /mnt/123/FW_PPRO_5_2_2_Release.672199.release--0/FW_PPRO_5_2_2_Release.672199.release.0.mfp
      Configuration File = /mnt/123/FW_PPRO_5_2_2_Release.672199.release--0/Configuration_Files/28044.0.driveconfig
              Serial No. = 123
         World Wide Name = 3
  ~~~~~~~~~~~~~~~~~~~~~~~~~~~~~~~~~~~~~~~~~~~~~~~~~~~~~~~~~~~~~~~~~~~~~~~~~~~~~~~~~~~~~~~~~~~~~~~~~~~~~~~~~~~~~~~~~~
[Tue 02/26/2019 23:08:58]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Tue 02/26/2019 23:08:58]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mnt/123/FW_PPRO_5_2_2_Release.672199.release--0/FW_PPRO_5_2_2_Release.672199.release.0.mfp
[Tue 02/26/2019 23:09:01]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mnt/123/FW_PPRO_5_2_2_Release.672199.release--0/FW_PPRO_5_2_2_Release.672199.release.0.mfp
[Tue 02/26/2019 23:09:01] - file  /mnt/123/FW_PPRO_5_2_2_Release.672199.release--0/Configuration_Files/28044.0.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Tue 02/26/2019 23:09:15] - Warning:  Unable to query diagnostics information to perform power management settings check
[Tue 02/26/2019 23:09:15]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Tue 02/26/2019 23:09:15]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mnt/123/FW_PPRO_5_2_2_Release.672199.release--0/Configuration_Files/28044.0.driveconfig
[Tue 02/26/2019 23:09:15] - Extracted Config_ID: 1 (28044) in DriveConfig file: /mnt/123/FW_PPRO_5_2_2_Release.672199.release--0/Configuration_Files/28044.0.driveconfig
[Tue 02/26/2019 23:09:15]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Tue 02/26/2019 23:09:15]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8044
[Tue 02/26/2019 23:09:15]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8044
[Tue 02/26/2019 23:09:15]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28044_fw_cl_mlc_MIC_64Gb_MT29F128G08CFABBWP_1Q_4C_1D_S_PP_R01358_s512.vic
[Tue 02/26/2019 23:09:15]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8044
[Tue 02/26/2019 23:09:15]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8044
[Tue 02/26/2019 23:09:15]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28044_mf_mlc_MIC_64Gb_MT29F128G08CFABBWP_1Q_4C_1D_S_PP_R01358_s512.vic
[Tue 02/26/2019 23:09:15]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Tue 02/26/2019 23:09:15] - FATAL_ERROR: Could not download MFB to the drive...(0x00100001:SF_SATA_DEVICE_NOT_PRESENT_ERROR)
[Tue 02/26/2019 23:09:15]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Tue 02/26/2019 23:09:15] - Exiting...
[Tue 02/26/2019 23:09:15]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2 ****** FAIL ******

Process exited with code 20

网友:
5.6.0版本看下呢,是不是Flash死掉了

网友:
没短接吧?下载失败

网友:
我刚开好一个,给你讲下思路。
先去威刚官网下载该型号ssd的固件升级程序,解开包可以看到升级固件的文件夹里有很多个以一串数字开头的vic文件,这些数字就是威刚使用的开卡id,白片刚用的闪存型号不少,有经验的玩家能一眼看出闪存上数字代表的型号,我等小白就只能一个个穷举了。
将vic文件前的数字逐个添加到lic文件里,注意格式,威刚的签名是158,也改好,删除最后的checksum并重新生成。
用这个lic解dfp包,然后将可能的配置文件修改好,逐个试验,最终有一个是正确的。
高手也可帮忙指点下,闪存上的数字代表的具体型号,有型号就好弄多了

网友:
楼主如何知道这个颗粒的ID?颗粒都没有测试

网友:
楼主,我的已用28026这个id开好,要不你也试试?

网友:
20一般都是设备原因,上面提示是SATA设备没有准备好,所以要查下有没有短接,或者换个转接卡试试.我上次自己搬板子就是把一个好板子搞虚焊了,一直提示20代码,你这个是原装盘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2019-07-08):
这个ID应该是28044,开好过

网友:
我只想知道楼主的开卡教程哪里找到的,我也有一块SP900想重新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