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显示器花屏,怎么处理?(处理结果如下)

楼主(2019-02-27):
如题,电脑用着用着,显示器忽然花屏了!
替换大法测试后,主机、显卡没问题,显示器挂了。

症状是表现为刚开机没问题,十几秒后开始出现一两条横线,接着横线越来越多,从上下两边不停往中间增多,屏幕跳动也越来越厉害!如图:

请问该如何修理?

——————————————————————————————处理结果如下————————————————————————-————

这显示器是19寸的,网上认真搜索了拆机步骤,发现拆这个显示器比较麻烦,而且我也不专业……

然后,本地二手网看了下,二手的19寸完美屏显示器才100元!

我就直接100元买了个19寸的长城显示器,还是卖家送上门……so,问题解决了

网友A:
步骤1:丢掉它
步骤2:上X东,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骤1:丢掉它
步骤2:上X东,买新的

我觉得还可以抢救一下……

网友B:
拆开看看,先看电源是否劣化,换电容,然后看看是否过热虚焊,刚开机正常一般就问题不大。

网友C:
查查屏幕的逻辑板上的电容是不是有失效的,失效了就更换掉,没有就检查逻辑板主控,换个新主控试试,横纹的一般我都不修,TAB之类的坏的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看,先看电源是否劣化,换电容,然后看看是否过热虚焊,刚开机正常一般就问题不大。 ...

这显示器是19寸的,网上认真搜索了拆机步骤,发现拆这个显示器比较麻烦,而且我也不专业……

然后,本地二手网看了下,二手的19寸完美屏显示器才100元!

我就直接100元买了个19寸的长城显示器,还是卖家送上门……so,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查屏幕的逻辑板上的电容是不是有失效的,失效了就更换掉,没有就检查逻辑板主控,换个新主控试试,横纹的 ...

这显示器是19寸的,网上认真搜索了拆机步骤,发现拆这个显示器比较麻烦,而且我也不专业……

然后,本地二手网看了下,二手的19寸完美屏显示器才100元!

我就直接100元买了个19寸的长城显示器,还是卖家送上门……so,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显示器是19寸的,网上认真搜索了拆机步骤,发现拆这个显示器比较麻烦,而且我也不专业……

然后,本地 ...

你这解决方法好!在下佩服!

网友:
拆开  清扫  装回估计就好了

网友:
屏挂了!浪费力气。

网友:
你这解决方法好!在下佩服!

网友:
什么牌子型号。我之前屏坏的还多一套电源板加逻辑板

网友:
我也觉得是屏挂了,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