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自制个Iphone8P的不碎后盖

楼主(2019-02-27):
徒弟用的一台IPhone8P手机,咸鱼上购得正常用了很长时间。说手机无缘无故重启,还会死在白苹果界面。

直接拆开看看吧,拆开一看果然是咸鱼出品

好多螺丝柱都松脱了,直线电机靠塞纸头卡进。机器里还找到2粒松脱的螺丝,我都没找到一个空孔位。还滑丝了,无法拧上。

玻璃后背全碎裂了,看来是碎玻璃的那次让主板松动了。

压平了手机再测试,不重启。猜测是手机后背玻璃碎裂造成排线接触不良,然后重启。一边用热风枪加热,一边撬去碎玻璃。

挺耗时间,总算连修理师傅的B7000的涂鸦大作也清干净。

身边材料没找到更合适的,也不想花钱买了。3mm亚克力用激光切割机加工一下

没想到为了省材料,切割痕迹放最外侧,受热后材料软化跑外面来了,放中间再来一次

还挺合缝的,摄像头处有点瑕疵

边框一周和中央一字形涂抹,橡皮筋五花大绑等胶水固化。

绑好后再没重启

网友:
用彩色的亚克力更漂亮吆~

网友:
好手艺,好方法,好贴!!!

网友:
树脂滴胶不是更方便吗

网友:
就是感觉不太好看的说

网友:
激光切割机,高级货啊!!!
背面不磨砂处理一下吗?

网友A:
实话说透明的有点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话说透明的有点丑

好看就得花钱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看就得花钱买了

使用磨砂的效果应该会好点 或者里面打印张彩色的图案放进去

网友B:
有点裸奔的感觉,不过楼主的激光切割机不错,有时间帮我加工点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裸奔的感觉,不过楼主的激光切割机不错,有时间帮我加工点零件?

可以,没问题

网友:
应该上水刀

网友:
越玩越高端了........

网友C:
应该是钢化玻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钢化玻璃吧

原玻璃应该是钢化的,但这块肯定是后换的。胶水涂抹不均匀,碎裂状态也不是钢化的。

网友D:
正经地说,这些都有废料问题,废旧可乐瓶的PETG原料,用来3D打印更好,只有极少的废料。

网友:
弄个带颜色的,半透那种应该更好看。

网友:
骚年!我们合伙山寨苹果鸡吧。。。。。

网友:
应该用彩色亚克力。

然后做圆弧倒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经地说,这些都有废料问题,废旧可乐瓶的PETG原料,用来3D打印更好,只有极少的废料。 ...

光度,平整度不行,3d做的比较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