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白拆修一个无技术含量的鸟笼取暖器

楼主(2019-02-27):
大家好,我是小白,第一次发贴,请多关照!
进入正题,一个无技术含量的鸟笼取暖器坏了,拆开修理一下。

网友A:
会不会把鸟烤熟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把鸟烤熟啊。

肯定烤死了,连大多数塑料都化了,只有生料带聚四氟乙烯不怕。楼主修的话,建议买个功率大的晶闸管调温开关,替代原有的二极管电路。

网友C:
年前也修了一个类似的,零火不分,地线不接

网友D:
这二极管派什么用的?控制加热功率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二极管派什么用的?控制加热功率用的吗

应该是的,高温档和低温档。这是最简陋的温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烤死了,连大多数塑料都化了,只有生料带聚四氟乙烯不怕。楼主修的话,建议买个功率大的晶闸管调温开 ...

哈哈,都是旧物再利用一下,那个二极管是电动车充电器上的,也是坏的,刚好就利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年前也修了一个类似的,零火不分,地线不接

我这个虽然是武汉蔡甸出的,但估计也是一个小作坊,批发市场才卖30块,是我们这边卖疯了的烤火桌里面的。关键是接线,他们只要接通就行,不分零火线,隐患也大。

网友:
大功率的取暖器还是要接线可靠的,比如质量好的耐高温线加铜鼻子压接,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