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不多见的TRUSTLEX ENH-1000富氢水测试仪

楼主(2019-02-27):
以下内容来自网络:
富氢水,顾名思义就是富含氢气的水。英文是hydrogenRich water,日文是“水素水”。长期以来,生物学家一直认为,氢是生理学惰性气体,在潜水医学领域,使用高压氢作为呼吸介质,是一种先进的潜水技术,世界上最大潜水深度记录700米就是采用呼吸氢氧混合气的潜水方式。最近的研究强烈提示,氢气是一种优质的抗氧化物质。氢气在水等溶液中的溶解度比较低,但氧可与血红蛋白结合,能够顺利通过呼吸被机体大量吸收,而氢气和氮气则不能被大量吸收。在辐射化学领域,曾有人证明在溶液中氢气可与羟自由基直接反应。

今天我来拆个富氢水测试仪,网上搜了下,还比较贵,不过已经下架了:

容存水素计?

容存水素计?

参数

参数

上面是在网页上的截图,下面开始是我拍的图片了。

整体外观如下:

TRUSTLEX ENH-1000

TRUSTLEX ENH-1000

霓虹文,液晶面板及三个按钮:

单击最下面按钮开机,液晶屏全显:

TRUSTLEX ENH-1000

TRUSTLEX ENH-1000

然后进入待测试界面,可惜我没有富氢水,没法测试,试过普通桶装水,结果没反映:

测试仪下部,拔掉蓝色的防护套筒:

据说这个半透明的小杯,是在不测试时,装保养溶液来保护测试电极的:

这样可以看到中间的测试电极,我试过用镊子短接这两个电极,液晶显示会跳变:

侧面看下较高的电极:

再看矮的电极:

拧下这个蓝色的圈:

可看到有个黑色的橡胶防水圈:

这里可以拔掉,有个限位的缺口,这是为了保证装配时内部的连接端子对齐:

拔下来的样子:

拔下来的下半部分这样可以看到连接端子,生产日期应该是2012年的1月吧:

上半截的底部,可看到连接端子公头,双排弯针,上面的定位卡子,蓝色的是电池仓:

主机背后,防护等级IP57,台湾产:

顶盖,两颗螺丝,用数码之家22合一里的H1.5批头:

拆下来的盖子,也由防水圈:

电池是这样安装的,4节7号串联,工作电压6V:

取掉电池后:

用手指从下面轻推,可以顶出电池仓及电路板,可看到有排线与液晶部分相连:

拆掉排线,看到全貌了:

SONIX 猜测这是单片机和FLASH存储:

这是精简版么,少两个芯片:

有个四运放LM324,U5不知是啥,懒得去搜:

下面接电极的双排弯针,左上有丝印写明了定义:

电池仓背后:

液晶屏还在里面,抽屉式结构,直接轻拽PCB可以抽出来:

空了:

看看液晶屏:

液晶屏背后:

取下排线,啥也没有:

空壳子侧面:

再来个正面:

TRUSTLEX ENH-1000

TRUSTLEX ENH-1000

就这些了,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台湾松翰的单片机呀,为啥是日文?

网友:
估计利润比空气净化器高不少,成本才几百元。需要氢气的话,可以买个升压器模块,找两根铅笔芯,碳纤维丝等,做电极插入水中,电解水后能得到不少氢气。或者买个氢气球,把气体吸出来弄到密封水壶里。

网友:
这个富氢水没感觉有啥用,因为喝茶习惯了,有个富氢水的水杯送人了

网友:
浙江那边产这个很多,出口日本骗日本老大爷的钱,还有国内老大爷专门跑日本买这个国产日本高科技水杯,,智商鉴别利器?

网友:
老實說,有幾張圖拍糊了。。。

网友:
这玩意儿忽悠日本人可行吗

网友:
新一代智商测试器

网友:
真的有用吗?

网友:
检测智商神器……

网友:
感觉是智商税

网友:
富氢水,碱性水 都是骗人的。

网友:
水里不是H就是O,这些什么富xx水都是虚假概念

网友:
这个东西又叫智商充值器。氢气不溶于水和氧气不同,氧气是微溶于水,溶解度不同。潜水气体不是氢气,而是氦气,又叫尖叫气

网友:
真的有那么好吗?

网友:
看着很高大上。。实际看不出用处。

网友A:
富氢水确实是概念的东西  没有证据表明有效或者有害   另外这个检测仪的精髓是探头,其他都是部件是附属,很便宜。

网友:
智商检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富氢水确实是概念的东西  没有证据表明有效或者有害   另外这个检测仪的精髓是探头,其他都是部件是附属, ...

我也这么认为,传感器结构,电路照片少了

网友:
测试的话取一杯水加盐测一次,再加醋测一次,观察数值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