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驱动能通用吗。

楼主(2019-02-27):
C是13年的山货。字都印糊了看不清。

网友:
不通用。
第一只输出是260mA,15~42V,适合5~15串使用。
第一只输出是200mA,110~165V,适合30~50串使用。
第一只输出是270mA,24~100V,适合8~30串使用。

网友A:
我觉得功率范围内,通用没事。例如12W能通用,2并12串,就是第二只亮度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功率范围内,通用没事。例如12W能通用,2并12串,就是第二只亮度差点。 ...

功率都是虚标的,摸不准。

网友(2023-09-28):
通用有危险,电流电压都不一样。